仿真i2c通信AT52C89单片机和模板工程怎么连接?

楼主(2019-11-18):
使用的是中景园0.96的OLED,I2C通讯
模板工程给的是和ATMEGA328P连接,,,不知道怎样和AT89C52连接
K_M1Y6E%2UMT2B4CYR)1~7E.png 求助论坛呜呜呜

网友A:
这货也有 51 系列的例程可参考

网友B:
这店是有介绍的呀,IIC只用4根线,正负电源两根,时钟和数据各一根
时钟和数据是看你程序定义哪个端口就接那个端口的

网友C:
连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51的仿真程序吗?如果有51的仿真程序这些引脚变动只要改个头文件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店是有介绍的呀,IIC只用4根线,正负电源两根,时钟和数据各一根
时钟和数据是看你程序定义哪个端口就接那 ...

谢谢啊,,,,,,,,那时钟和数据连到LCD1的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