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正确,仿真无法显示,求解决

楼主:
#include <reg51.h>
sbit RS = P2^3;
sbit RW = P2^2;
sbit E = P2^1;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1[]={"MCU - QQ: 173885525"};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2[]={"Glad to see you!"};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char a =200;
        for(;b>0;b--)
        {
                while(--a);
                a=200;
        }
}
void LCDSTA()
{
        unsigned char flag;
        while(1)
        {
                RS = 0;
                RW = 1;
                delayMS(5);
                E = 1;
                delayMS(10);
                flag=DATAPORT;
                E = 0;
                flag=flag&0x80;
                if(flag ==0x00)
                {
                        break;
                }
        }
}
void WRDcomm(unsigned char com)
{
        LCDSTA();
        DATAPORT = com;
        RS = 0;
        RW = 0;
        E = 1;
        E = 0;
        delayMS(10);
}
void lcd_initial()
{
        WRDcomm(0X01);
        WRDcomm(0X38);
        WRDcomm(0X0F);
        WRDcomm(0X06);
}
void WRData()
{
        LCDSTA();
        RS = 1;
        RW = 0;
        E = 1;
        E = 0;
        delayMS(1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ial();
        WRDcomm(0x80);
        for(i=0;i<16;i++)
        {
                DATAPORT=string1[i];
                WRData();
                delayMS(20);
        }
        for(i=0;i<16;i++)
        {
                DATAPORT=string2[i];
                WRData();
                delayMS(20);
        }
        while(1);
}

网友A(2019-11-19):
数据口连接的标签不一致怎能正常

网友B:
楼主凭什么断定单片机代码正确?

#include <reg51.h>
sbit RS = P2^3;
sbit RW = P2^2;
sbit E = P2^1;
#define DATAPORT P0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1[]={"MCU-QQ:173885525"};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2[]={"Glad to see you!"};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b)
{
        unsigned char a =200;
        for(;b>0;b--)
        {
                while(--a);
                a=200;
        }
}

void LCDSTA()
{
        unsigned char flag;
        while(1)
        {
                RS = 0;
                RW = 1;
                delayMS(5);
                E = 1;
                delayMS(10);
                flag=DATAPORT;
                E = 0;
                flag=flag&0x80;
                if(flag ==0x00)
                {
                        break;
                }
        }
}
void WRDcomm(unsigned char com)
{
        LCDSTA();
        DATAPORT = com;
        RS = 0;
        RW = 0;
        E = 1;
        E = 0;
        delayMS(10);
}

void WRData(unsigned char date)
{
        LCDSTA();
        DATAPORT = date;
        RS = 1;
        RW = 0;
        E = 1;
        E = 0;
        delayMS(10);
}
void lcd_initial()
{
        WRDcomm(0X01);
        WRDcomm(0X38);
        WRDcomm(0X0F);
        WRDcomm(0X06);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ial();

        WRDcomm(0x80);
        for(i=0;i<16;i++)
        {
                WRData(string1[i]);
        }
        WRDcomm(0xc0);
        for(i=0;i<16;i++)
        {
                WRData(string2[i]);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