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TFT320 240白屏

楼主:
用51单片机仿真TFT320 240时,在论坛下载了N个电路和程序,但是结果总是白屏或者没反应只有边缘的白线,求助是为啥啊,
下图是网上的仿真效果(同一个电路和程序)

网友A(2019-11-18):
试试   移动一下  更健康!!!
      Proteus  不同版本  表现不一样
                 你使用的版本  可能解决方法是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627698
                  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最后一个图不是给出解决办法了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图不是给出解决办法了么

试了很多遍,没用

网友C:
嗯嗯,的确是坐标的问题,现在可以显示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