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看到的一个NE555测量电容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9-11-18):
他用的是定时器0用来计数,定时器1控制时间,每一秒产生一次中断,将定时器0中的数取出后清零,每一秒采集到的方波数即为频率,然后就有了这个公式f=1000000.0/1.085069/(th0*256+tl0)+0.5,有没有那个大佬解释一下这公式怎么来的啊,除了th0和tl0,其他数值怎么得出来的呢....

网友A:
f=1000000.0/1.085069/(th0*256+tl0)+0.5,其中1.085069是因为晶振频率的修正系数,256是高8位,0.5是四舍五入,1000000是因为定时器计数频率为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000000.0/1.085069/(th0*256+tl0)+0.5,其中1.085069是因为晶振频率的修正系数,256是高8位,0.5是四舍 ...

意思是这个公式是通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