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数码管只在第7个上面亮,流水灯也只在一个上亮

楼主(2019-11-18):
http://www.iqiyi.com/w_19say7ygl1.html
目的是通过定时器中断来让流水灯和数码管做出相应的动作;
流水灯每隔时间在第一个p10和第二个p11流水
数码管从左边到右边分别显示,并且由0-7变化,即第一个数码管显示0,第二个显示1,第三个显示2.。。。依次循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t num=0;
int p=0;
int q=0;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char code table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void init()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打开总中断
TMOD=0x01;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定时器中断开始
}
void delay0(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p==40)
  {
   if(num<8)
   {
       switch(num)
    {
        case 0:p20=0;p21=0;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1:p20=0;p21=0;p22=1;P0=table1[num];P1=0xfd;
     case 2:p20=0;p21=1;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3:p20=0;p21=1;p22=1;P0=table1[num];P1=0xfd;
     case 4:p20=1;p21=0;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5:p20=1;p21=0;p22=1;P0=table1[num];P1=0xfd;
     case 6:p20=1;p21=1;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7:p20=1;p21=1;p22=1;P0=table1[num];P1=0xfd;
    }
    num++;
   }
   else
   {
    num=0;
   }
      p=0;
  }
}
}
void delay1()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p++;
q++;
}

网友A:
LED 亮后没加延时就灭了。

网友B:
void main(){
        init();

        while(1){
                if(p==40){
                        if(num<8){
                                switch(num){
                                case 0:p20=0;p21=0;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1:p20=0;p21=0;p22=1;P0=table1[num];P1=0xfd;
                                case 2:p20=0;p21=1;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3:p20=0;p21=1;p22=1;P0=table1[num];P1=0xfd;
                                case 4:p20=1;p21=0;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5:p20=1;p21=0;p22=1;P0=table1[num];P1=0xfd;
                                case 6:p20=1;p21=1;p22=0;P0=table1[num];P1=0xfe;
                                case 7:p20=1;p21=1;p22=1;P0=table1[num];P1=0xfd;
                                }
                                num++;
                                delay(15);////////////////////////这一行,放在两个if里面。
                        }else{
                                num=0;
                        }
                        p=0;
                }
        }
}

网友B:
函数改成这样

delay0(100);////////////////////////这一行,放在两个if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
        init();

为啥加了还是只是p1.1这个灯在亮
        if(num<8)
                        {
                            switch(num)
                                {
                                    case 0:P1=0xfe;p20=0;p21=0;p22=0;P0=table1[num];
                                        case 1:P1=0xfd;p20=0;p21=0;p22=1;P0=table1[num];
                                        case 2:P1=0xfe;p20=0;p21=1;p22=0;P0=table1[num];
                                        case 3:P1=0xfd;p20=0;p21=1;p22=1;P0=table1[num];
                                        case 4:P1=0xfe;p20=1;p21=0;p22=0;P0=table1[num];
                                        case 5:P1=0xfd;p20=1;p21=0;p22=1;P0=table1[num];
                                        case 6:P1=0xfe;p20=1;p21=1;p22=0;P0=table1[num];
                                        case 7:P1=0xfd;p20=1;p21=1;p22=1;P0=table1[num];
                                }

                                delay0(50000);
                                num++;
                        }

楼主: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p==40)
                {
                        if(num<8)
                        {
                            switch(num)
                                {
                                    case 0:P1=0xfe;p20=0;p21=0;p22=0;P0=table1[num];
                                        case 1:P1=0xfd;p20=0;p21=0;p22=1;P0=table1[num];
                                        case 2:P1=0xfe;p20=0;p21=1;p22=0;P0=table1[num];
                                        case 3:P1=0xfd;p20=0;p21=1;p22=1;P0=table1[num];
                                        case 4:P1=0xfe;p20=1;p21=0;p22=0;P0=table1[num];
                                        case 5:P1=0xfd;p20=1;p21=0;p22=1;P0=table1[num];
                                        case 6:P1=0xfe;p20=1;p21=1;p22=0;P0=table1[num];
                                        case 7:P1=0xfd;p20=1;p21=1;p22=1;P0=table1[num];
                                }

                                delay0(50000);
                                num++;
                        }
                        else
                        {
                                num=0;
                        }
                    p=0;
                }
        }

}

为啥加了延时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B:
图和程序,不对应的。 。。。。。。

网友B:
switch
每个 case 后边,加break

。。。。。。。。。逻辑也要调整一下的,自己慢慢 调整 试试

网友B:
罢了,不卖关子了,贴

        while(1){
                switch(num){
                case 0:p20=0;p21=0;p22=0;P0=table1[q];P1=0xfe; break;
                case 1:p20=0;p21=0;p22=1;P0=table1[q];P1=0xfd; break;
                case 2:p20=0;p21=1;p22=0;P0=table1[q];P1=0xfb; break;
                case 3:p20=0;p21=1;p22=1;P0=table1[q];P1=0xf7; break;
                case 4:p20=1;p21=0;p22=0;P0=table1[q];P1=0xef; break;
                case 5:p20=1;p21=0;p22=1;P0=table1[q];P1=0xdf; break;
                case 6:p20=1;p21=1;p22=0;P0=table1[q];P1=0xbf; break;
                case 7:p20=1;p21=1;p22=1;P0=table1[q];P1=0x7f; break;
                }
                delay0(30);

                num++;
                if(num==8){
                        num=0;
                }

                if(p==20){
                        p=0;
                        q++;
                        if(q>9) q=0;
                }
        }

网友C:
switch-case-break语句和位码都错了,给你改成数码管动态显示0~7+流水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char num=0;
int  q=0;
bit  p=0;
char code table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5-1000)/256;//1ms
        TL0=(65535-1000)%256;
        TR0=1;//定时器中断开始
        EA=1;//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
/*
void delay0(int i)
{
        while(i--);
}
*/
void main()
{
        init();
        P1=0xfe;//初始化
        while(1)
        {
                if(p==1)
                {
                        p=0;
                        P0=0x00;//消隐
                        switch(num)//送位码
                        {
                                case 0:p20=0;p21=0;p22=0;break;
                                case 1:p20=1;p21=0;p22=0;break;
                                case 2:p20=0;p21=1;p22=0;break;
                                case 3:p20=1;p21=1;p22=0;break;
                                case 4:p20=0;p21=0;p22=1;break;
                                case 5:p20=1;p21=0;p22=1;break;
                                case 6:p20=0;p21=1;p22=1;break;
                                case 7:p20=1;p21=1;p22=1;break;
                        }
                        P0=table1[num];//送段码
                        num++;
                        num%=8;//0~7
                        q++;
                        if(q>=500)//0.5秒
                        {
                                q=0;
                                P1=(P1<<1)+1;//左移1位补1
                                if(P1==0xff)
                                        P1=0xfe;
                        }
                }
        }
}
void delay1() 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256;
        TL0=(65535-1000)%256;
        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