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锁的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密码锁的仿真程序由延时、报警延时、键盘扫描、LCD写命令、LCD写函数、LCD初始化、密码显示、erroropen、“*”显示子程序和主程序构成。
延时:一段设定好时间的延时。
报警延时:延时并且报警器工作。
键盘扫描:扫描出键盘上被按下的键,并且对应到AB0~9
LCD写命令:选择指令寄存器。
LCD写函数:选择数据寄存器。
LCD初始化:初始化LCD
密码显示:在LCD上显示键入数值。
ErrorLCD显示error并且红色LED点亮。
OpenLCD显示open并且绿色LED闪烁。
*”显示:将在LCD上显示的数值在一段时间后变化为“*”。
主程序:设定6位数的密码,进行对6位键入数值的和设定数值的对比,并且在前5位数值输入后进行一位位数移动,在第六位密码输入结束后进行密码正误判断。密码正确则显示open,并且绿灯闪烁,密码错误显示error,红灯常亮,报警器报警,在显示open/error一段时间后复位,可再次键入新密码,进行新一轮的密码判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寄存器选择
sbit RW=P1^1;                                                                                  //读写控制
sbit EN=P1^2;                                                                           //使能
sbit ledg=P1^3;                                                                                  //红指示灯
sbit ledr=P1^7;                                                                                  //蓝指示灯
sbit relay=P1^4;                                                                            //锁
sbit buzz=P1^6;                                                                           //报警器

char table0[ ]= "error";                                                              //显示
char table1[ ] = "open";
char table2[] = "password:";

int temp,ch,m0 ,m1 ,p,n0 ,n1 ,n2 ,n3 ,n4 ,n5;

void  delay(int z)                                                                           //延时
{
      int x,c;
      for(x=z;x >0;x -- )
      for(c= 100;c >0;c--);
}

void  Tdelay(int z)                                                                           //报警延时
{
      int x,c;
      for(x=z;x >0;x -- )
      for(c= 100;c >0;c--)
          buzz=!buzz;
}

      keyscan( )                                                                           //键盘扫描
{      temp=P2&0xf0;                                                                   //扫描行
      P2=0xfe;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789数字设定
{
case 0xe0:ch='7';break;
case 0xd0:ch='8';break;
case 0xb0:ch='9';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等待键盘松开
{
temp= P2;
temp = temp&0xf0;
}}
P2=0xfd;                                                                                         //456数字设定
delay(1);
temp = 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4';break;
case 0xd0:ch='5';break;
case 0xb0:ch='6';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P2 = 0xfb;                                                                                  //123数字设定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1';break;
case 0xd0:ch='2';break;
case 0xb0:ch='3';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 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P2=0xf7;                                                                                         //A0B设定
delay(1);
temp=P2&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ch='A';break;
case 0xd0:ch='0';break;
case 0xb0:ch='B';break;
default:ch=p;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return ch;                                                                        //返回键入的值
}

void wcom(uchar com)                                           //LCD写命令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P3=com;
delay(1);
EN=1;                                                                           //使能
delay(1);
EN=0;
}

void wdat(uchar dat)                                              //写函数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P3 = dat;
delay(1);
EN=1;
delay(4);
EN=0;
}

void init( )                                                                //LCD初始化
{
EN=0;
wcom(0x38);
wcom(0x0c);
wcom(0x06);
wcom(0x01);
}

void error( )                                                           //显示密码error
{
char m2;
wcom(0xc6);
for(m2=0;m2<5;m2++)
{
wdat(table0[m2]);
}}

void open( )                                                                //密码open
{
char m2;
wcom(0xc6);
for(m2=0;m2<4;m2++ )
{
wdat(table1[m2]);
}}

void pass()                                                                   //密码显示
{
char m2;
wcom(0x80);
for(m2=0;m2<9;m2++ )
{
wdat(table2[m2]);
}}

change(int m)                                                           //显示“ * ”
{
delay(500);
wcom(m);
wdat('*');
}

main( )                                                                               //主程序
{
RW=0;
ledg=0;
ledr=0;
buzz=1;
init();
delay(5);
pass();
wcom(0x89);
while(keyscan()==p)
{                                                                                      //第一位密码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0=keyscan();
change(0x89);
delay(10);
ch=p;
while(keyscan()==p)                                                          //第二位密码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1=keyscan();
change(0x8a);
ch=p;
while(keyscan()==p)                                                         //第三位密码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2=keyscan();
change(0x8b);
ch=p;
while(keyscan()==p)                                                    //第四位密码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3=keyscan();
change(0x8c);
ch=p;
while(keyscan()==p)                                                    //第五位密码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4=keyscan();
change(0x8d);
ch=p;
while(keyscan()==p)                                                        //第六位密码
{
delay(3);
keyscan();
}
wdat(keyscan());
n5=keyscan();
change(0x8e);

if(n0=='1'&&n1=='6'&&n2=='3'&&n3=='0'&&n4=='1'&&n5=='8')
//密码设定
{
int m3=1;
open();
while(m3)
{
int m4,m5;
ledg=0;                                                                                                    //亮绿灯
for(m4=200;m4>0;m4--)
{
keyscan( );
if(keyscan()=='A')
{
m4=0;
m3=0;
}}
ledg=1;
if(m3!=0)
{
for(m5=200;m5>0;m5--)
{
keyscan();
if(keyscan()=='A')
{
m3=0;
}}}}
}
else                                                                                                  //红灯亮,错误显示
{
ledr=1;
error();
buzz=1;
Tdelay(5000);
}
}

网友A(2021-02-23):
觉得很有用,谢啦

网友B(2021-06-20):
用不了,下我个锤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下我个锤子

可以用啊,楼主的程序完全正确,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工程文件 输入楼主的程序后,仿真成功了,你是不是没有建立工程,没有hex?当然不能仿真啦,我建立的工程已经放在附件了
对了楼主的密码是
if(n0=='1'&&n1=='6'&&n2=='3'&&n3=='0'&&n4=='1'&&n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