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的查表法中的数值是怎么计算来的 求教写一个 看不太懂

楼主:
标称阻值是10k/25摄氏度B值3950  10位精度的ADC

网友A(2019-11-19):
计算公式

=INT(C2/(A2+C2)*1024)

网友B: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专业术语
零功率电阻值 RT(Ω)
RT指在规定温度 T 时,采用引起电阻值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测量功率测得的电阻值。
电阻值和温度变化的关系式为:
RT = RN expB(1/T – 1/TN)
RT : 在温度 T ( K )时的 NTC 热敏电阻阻值。
RN : 在额定温度 TN ( K )时的 NTC 热敏电阻阻值。
T : 规定温度( K )。
B : NTC 热敏电阻的材料常数,又叫热敏指数。
exp: 以自然数 e 为底的指数( e = 2.71828 …)。
该关系式是经验公式,只在额定温度 TN 或额定电阻阻值 RN 的有限范围内才具有一定的精确度,因为材料常数B 本身也是温度 T 的函数。
额定零功率电阻值 R25 (Ω)
上面是百度百科里关于NTC的一部分,计算的方法很简单,根据:
RT = RN expB(1/T – 1/TN)
上面的公式,用Excel表格进行计算就行了,如果你告诉我你不会Excel表格,那么,就要去学习,身为电子工程师,Excel一定要好。
另外,注意这句话:
该关系式是经验公式,只在额定温度 TN 或额定电阻阻值 RN 的有限范围内才具有一定的精确度,因为材料常数B 本身也是温度 T 的函数。
由这句话,我们得知,其实这个公式算的并不是非常准确,我测试过,用公式算出来的,我的NTC是 -30---110摄氏度的,当温度在 5---60度的时候,温度差了大概不到1摄氏度,在范围之外,温度差的比较大。
以25度为中心,越往两边,误差越大,当到达90度时,用公式算出来的已经与标准差了近3摄氏度。
我的表格是用实际测试出来的,我专门做了一个测试NTC用的,借助3个DS18B20、冰箱和蜡烛,测试从-5---100度时NTC的变化,至于 -30--(-5),我是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数据进行一些平滑处理得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专业术语
零功率电阻值 RT(Ω)
RT指在规定温度 T 时,采用引起电阻值变化相对于 ...

非常感谢  我在网上看到的查表法查的都是计算出来的AD值 这样是对的吗

网友D:
NTC、PTC的非线性是工程人员头疼的事,所以还有二极管的PN结测量方法。NTC不像数字测温担心距离、干扰问题,是优点。
查表法我认为不太科学,浪费内存。
既然要查表,既然花费了那么大的内存,就要查的精准,表的数据应该用一个标准温度计一同与ADC测出来,并记录下来。既然有公式可用,那就直接用公式在程序中计算出来。
另一个方案在思索中,公式计算+分段补偿,以提高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NTC、PTC的非线性是工程人员头疼的事,所以还有二极管的PN结测量方法。NTC不像数字测温担心距离、干扰问题 ...

我觉得NTC的好处就是电路简单 其它没什么优点 前辈的想法用算法解决 但这样对51片子来说运算开销就多了 当然 一个片子只去测温没问题 要干的事多就不合算 还不如直接换PT100上个差分来的好

我是挺不喜欢NTC这东西的 就算补偿了曲线 批量化的时候精度离散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