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双面面包板?

楼主(2019-11-19):
      目前的面包板,布线局限性太大了,为什么没人弄成双面的?
      正面背面都可以布元件布线,多好,多灵活。至于连线的小器件,可以弄成很多种,用杜邦线也可,用类似于跳线做成排也可,跳线排上面还可继续连线,还有薄膜插针式跳线由使用者自由裁剪,想连哪连哪,多余的插针剪掉,还可以交叉跳,整洁美观,多好。

网友A: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致富的道路,你可以去投资了

网友B:
双面拉线不方便

网友C:
这种板子本身就有局限的 做些简单测试还行 基本就是入门玩玩啦 也不会作为成品去展示或者生产 还是需求决定的吧

网友D:
因为双面就没有办法将面包板的背面连接在一起了吧

网友E:
有呢,只是还不太常用。因为工厂要用的话一般都会制成pcb,而面包板一般只是测试用还有学生用,所以用途不广,出双面面包板的意义不大,所以比较少。

网友F:
双面面包板拉线的时候不方便,整个东西做好之后,没有平的放起来,有线挡着

网友G:
这种想法很特别,面包板本来就不可靠,再加一个双面就更不可靠,面包板的连接线松紧很难控制。况且如果双面连线,势必导致背面的连线容易出现松动!很不现实!况且现在PCB打样已经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呢,只是还不太常用。因为工厂要用的话一般都会制成pcb,而面包板一般只是测试用还有学生用,所以用途不 ...

      双面板做洗衣机的电路都够用了,这个东西其实在小型电路开发上用处比较大,单面板就只能做些很小的东西了,特别是它的五孔一连,一点灵活性都没有,拼板都做不了什么而且线长了。如果双面的话由开发试验者自主连线,则灵活性大大提高。
     目前的方式,打板时间最长,洞洞板焊接也很花时间而且所有材料基本是一次性的,单面面包板只能用于很小规模的电路,即使弄成双面的连线也让人心烦,这些都很容易让人失去耐心。面包板如果做成电子开关式,由开发者在电脑上用软件直观连线,则开发速度快,所有元器件均可重复利用,特别是让人省好多心。当然,这个只能用于纯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得另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致富的道路,你可以去投资了

让现有的面包板厂家发财去吧,我们只要能方便做事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双面面包板拉线的时候不方便,整个东西做好之后,没有平的放起来,有线挡着

背面用薄膜式插针连线啊,当然,成本可能会稍高一点。

网友H:
对这个问题只能说“有这种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想法很特别,面包板本来就不可靠,再加一个双面就更不可靠,面包板的连接线松紧很难控制。况且如果双面 ...

    连线不紧可能是质量问题。接插件连接本来就用得非常普遍包括手机笔记本,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PCB打板太花时间,改错改进又花时间。背面连线可用专用的插件。
    我喜欢用面包板,曾做过一个数码管时钟,用了两块板,没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连线不紧可能是质量问题。接插件连接本来就用得非常普遍包括手机笔记本,没听说有这方面的问题。PCB ...

电脑之类的接插件是专门设计的。面包板考虑通用性一般不可能是专用的,通常是簧片之类的,这类簧片本身就弹力有限,况且考虑要经常插拔,所以磨损是难免的,这样一来弹性会受到影响,接触性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面包板并不是那么可靠。做一些简单的实验可以,复杂一些的就难免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而简单的实验通常并不需要双面板。

网友I:
双面面包板没办法放了吧,竖起来放?那要做成立方体了,这样的话里面的连接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双面面包板没办法放了吧,竖起来放?那要做成立方体了,这样的话里面的连接就复杂了

你倒提醒了我,双面板还有一个好处是层叠。至于怎么放,四角螺丝脚架。

网友J:
单面的叠加起来也是一样的

网友K:
你可以设计一个

网友L:
双面面包板有是有,那个宝上是有的,但是他的前景并不好,因为双面面包板拉线的时候会有不方便,而且在面包板搭完整个东西之后,是不能够平放着的因为两面都有线挡着,强制平放会导致搭线损坏

网友M:
这个你要了解一下面包板的结构了,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想用双面的面包板。如果是做测,哪买不如画一个PCB来的快,嘉立创10cm以内的PCB5块钱包邮。

网友N:
双面面包板没办法平放,背面有布线互连,强制平放会导致搭线损坏, 还可能会在布线损坏时引起短路。

网友O:
之前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