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激光接收管,能检测的范围是多大?

楼主:
比如我有一个 100mm的圆盘,用红色激光照射圆盘,加几个接收管能很好的识别到?

网友A(2019-11-19):
你这个是要做激光打靶吗

网友B:
题意不明!接收管只要接受到红外线就有反应,不管发射管远近,只要能够将红外线信号送到接收管就可以检测!所以,与接收管无关,当然接收管的接受灵敏度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你没有说明发射管与接收管的距离。另外发射管的发射强度和聚光性能也影响发射距离

网友C:
原则上激光是不分散的,是它的最大优点。如果照到100mm都算有光,可以用100mm的凸透镜部分集焦试试,成本也低。你用50个接收管,管与管之间还是有空隙的。

网友D:
只要你发射端足够强,接收端能检测到信号,就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激光是不分散的,是它的最大优点。如果照到100mm都算有光,可以用100mm的凸透镜部分集焦试试,成本也 ...

理论上激光是不发散的,但现实中的激光会有一定的发散,所以,如果有一定距离,光斑可能会比发射光斑略大。楼主是考虑100mm直径的圆盘需要几个接受管才能覆盖,凸透镜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是用凹透镜发散激光光斑,当然,前提是激光能量足够强。能够保证发散后的光强满足接受管的响应灵敏度。

网友B:
如果要想无盲点覆盖,必须知道激光光斑的大小,只有接受管的中心距离必须小于光斑直径才能实现无盲点覆盖。

网友E:
接收激光管也就是PD,一般使用都和发射激光管LD放在一起的,你是要检测距离还是转速

网友F:
你问发射能打多远还好,接收怎么回答。另外你这种透明的二极管怎看都像红外发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