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5软件仿真怎么给两个gpio输入不同的信号?

楼主:
为什么仿真器输入信号每个gpio不能独立控制的?怎么给两个gpio输入不同的信号?
如图
PA3输入1
PA4输入0
该怎么操作

网友A(2019-11-19):
您好,一个输入只能对应一个输出。

网友B:
没人回答我自己研究出来了。
Pins那一栏的16进制数代表引脚的状态,0x00000010就代表PA4的状态是高电平,0x00000008代表PA3高电平,0x00000018就代表PA3、PA4同时高。非常不人性化的设定

网友C:
用这两个函数试试
SetBits(GPIOX,Pin)
ResetBits(GPIOX,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