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低通滤波器的电阻参数

楼主(2019-11-19):
要想截止频率为100HZ想知道R3B  R4B  R5B 怎么取值

网友A:
对应上方的R3A R4A  R5A就可以了

你这个属于MFB带通滤波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为了方便计算,这几个低通回路里的电阻是选择相同阻值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怎么计算来的,那是一个很恐怖的过程
首先,要确定你要设计的滤波器类型,Sallen-Key或者切比雪夫,又或者是巴特沃兹.......然后再根据滤波的阶数找到对应滤波器类型的系数,再根据对应的滤波器类型和阶数的传递函数来计算电阻值,可能会用到根号.
当你花了几天时间去计算之后,很有可能你会发现,它就是用的一个普通的4.7K电阻或者103的电容而已
不要去学这个了,能抄别人的就抄,实在不行就转行.国内大多搞电子的就是这么来的
我很少看到有国内教材详细又实用写过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