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5没有包含声明初始化外设函数的头文件,为啥不报错呢?

楼主(2019-11-19):
我没有包含     声明初始化外设函数     的头文件,为啥不报错呢?(5,6两行分别是灯和按键的初始化,其他报错的不用管)。谢谢

网友A:
没有提前声明(没有包含头文件或者把那两个函数放main函数上面)

网友B:
您好,那是因为还没到报错的时候,等你把程序里面的错误改了之后,他自然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那是因为还没到报错的时候,等你把程序里面的错误改了之后,他自然会报错。

改了错之后还是不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提前声明(没有包含头文件或者把那两个函数放main函数上面)

5,6两行分别是灯和按键的初始化,程序只有1到6行但是不报错,只是warning。没声明为啥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