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为什么数码管不会显示温度?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
sbit beep=P3^0;
void reset();                                //DS18B20复位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DS18B20写命令函数
uchar read_byte(void);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void read_temp();                //温度读取函数
void LED_display();
void alarm();
uchar tempH,tempL,num;
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的LED字符编码
uchar setValue_low=15;            //设置温度下限
uchar setValue_high=30;           //设置温度上限
main()
{
while(1)
{
read_temp();
LED_display();
alarm();
}
}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void reset()      //DS18B20的复位
{
u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50);
DQ=1;
delay(6);
presence=DQ;
}
delay(45);
presence=~DQ;
}
DQ=1;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DQ=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Q=val&0x01;
delay(6);
val=val>>1;
}
DQ=1;
_nop_();
}
uchar read_byte(void)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value=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
DQ=1;_nop_();_nop_();_nop_();_nop_();
if(DQ)
value|=0x80;
delay(6);
}
DQ=1;
return(value);
}
void read_temp()              //从DS18B20读取温度值
{
uchar ch1,ch2;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rese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ch1=read_byte();  //DS18B20的温度数值是16位的二进制,精度高,最后四位是温度的小数部分,最高五位为符号位(即正负温度)
ch2=read_byte();
num=(ch2<<4)|(ch1>>4);      //只取温度值的中间八位,小数部分舍去,符号位舍去四位。
tempH=num/10;                //温度的十位
tempL=num-tempH*10;            //温度的个位
}
void LED_display()                    //显示检测的温度
{
P2=0x0;
P2=2;
P0=table[tempL];
delay(50);
P2=0x0;
P2=1;
P0=table[tempH];
delay(50);
P2=0x0;
}
void alarm()                          //报警
{
if(setValue_low<=num &&setValue_high>=num)
beep=1;                          //在温度允许范围,不报警
else
beep=~be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