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过单片机实现60个接近开关转速的读取思路

楼主(2019-11-19):
现在我这边有个项目,需要实现多个接近开关的转速读取(现在是要60个),相当于是对比每个传感器的数据,然后发现转速慢的,在做的时候没有思路,不知道51单片机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量,还是需要用STM32的,希望大神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要测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网友B:
60/4=12
用12个4066做通道选择
用2个74H138控制4066

大概用20脚的51就可以了吧 我也是瞎想想 看看其它高人有什么路子

网友C:
用60个变量给接近开关计数,一定时间内最小的就是转速最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