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U盘移植过znfat,这个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9-11-19):
(无正文)

网友A:
4、znFAT能否应用于FlashROM或U盘,还是只能用于SD卡?
答:znFAT对物理存储设备进行了抽象,也就是说它根本不关心具体存储设备是什么,它只关心是否能够通过连续的地址正确读写它的扇区数据。所以,无论是SD卡、CF卡、FlashROM还是U盘、硬盘等等,只要能够提供扇区读写驱动,就可以使用znFAT对其中的文件进行操作。但是有三个问题我们要知道:1、znFAT严格遵循标准FAT32文件系统协议,它所支持的存储容量为32MB~2TB,在使用之前请确保存储设备已经格式化为FAT32格式;2、znFAT的底层接口为标准512字节扇区读写接口,如果FlashROM芯片每次能够读写的最小数据块不是512字节,则需要对其进行重新地址映射,转译为标准扇区接口;3、由于NAND FlashROM中存在坏块,因此不能直接使用znFAT(其实不光是znFAT,基本上所有的FAT32文件系统方案都不能直接支持NAND FlashROM),需要在底层通过闪存转译层(NFTL)进行坏块管理与损耗平衡,将其转化为理想的地址连续的标准扇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4、znFAT能否应用于FlashROM或U盘,还是只能用于SD卡?
答:znFAT对物理存储设备进行了抽象,也就是说它根 ...

亲,你说的很专业,那么你有做过的例程吗?

网友B(2020-03-22):
znFAT只是基于FAT32文件系统开发的,跟是否为U盘或SD卡没有关系,因为那些是设备驱动层的,只要自己完成读写擦除功能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