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GPRS模块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单片机通过串口与GPRS模块通信时,模块会将单片机发送的数据返回。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不让模块返回接收的数据,只返回应答数据。请大神指教

网友A:
GPRS模块有不让回显的AT指令

网友B:
您好,这个你需要在程序里面找到返回的那个指令,然后注释掉就可以了。由于你没贴程序,我暂时也没法找。你自己找找,很快的。

楼主:
谢谢,对AT指令不太理解,关了回显,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关闭指令回显 ATE0

打开指令回显 ATE1

楼主:
有没有指令让模块锁定在2G模式下工作,多链路时为什么场景0发不通,请大神指教

楼主:
为什么老检测SIM卡失败 请大神指教
if(cpin_send_flag==0&&cpin_send_frequ!=0)  //判断指令发送标识及发送次数
                 {
                         //Clr_Rec_buf();
                         send_string(cpin);      //发送检测SIM卡状态指令
                         wait_2s=3;              //等待时间为3秒
                         t_1s=0;
                         timing_2s_end_flag=0;
                         cpin_send_frequ--;
                         cpin_send_flag=1;
                         }
                 if(cpin_send_flag==1&&timing_2s_end_flag==1)  //判断指令是否发出及计时是否结束
                        {
                         if(strstr(Rec_buf,"READY")!=NULL)   //判断返回数据中是否包含‘READY’字符串
                                {
                                        sim_ready_flag=1;   //SIM卡准备就绪标识值1
                                        cpin_send_frequ=0;  //发送次数值0
                                        cpin_send_flag=0;   //指令发送标识值0
                                        //Clr_Rec_buf();     //清空缓存区
                                        }
                                else
                                 {
                                         cpin_send_flag=0;
                                         if(cpin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sim_ready_flag=0;
                                           net_connect_flag=0;  //如何SIM卡未准备就绪,关闭网络连接
                                                 gprs_p=0;
                                            }
                                          //Clr_Rec_buf();   //清空缓存区
                                         }
                                if(cpin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sim_test_end_flag=1;                //SIM卡检测结束标识值1
                                                for(i=0;i<24;i++)
                str[i]=Rec_buf[i];
                                                for(i=0;i<24;i++)
                str1[i]=Rec_buf[24+i];

                                    }
                                        Clr_Rec_buf();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片机在控制GPRS模块联网时有一条指令不发,其他的都很正常,真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if(sim_ready_flag==1&&csq_test_end_falg==0)  //判断SIM卡是否准备就绪,信号检测结束标识是否是0
                         {
                                 if(csq_send_flag==0&&csq_send_frequ!=0)  //判断指令发送标识及发送次数
                                         {
                                                 send_string(csq);   //发送网络信号检测指令
                                                 csq_send_frequ--;
                                                 csq_send_flag=1;
                                                 wait_2s=2;
                                                 timing_2s_end_flag=0;
                                                 }
                                        if(csq_send_flag==1&&timing_2s_end_flag==1)  //判断指令是否发出及计时是否结束
                                                {
                                                 if(strstr(Rec_buf,"OK")!=NULL)    //判断返回数据中是否包含‘OK’字符串
                                                        {
                                                                if(Rec_buf[8]=='9'&&Rec_buf[9]=='9')  //判断检测的信号强度是否是99
                                                                  {
                                                                    if(csq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sq_test_flag=0;    //信号测试标识值0
                                                                                                 net_connect_flag=0;   //关闭网络连接
                                                                                                    }
                                                                    }
                                                                else
                                                                  {
                                                                     csq_test_flag=1;   //信号测试标识值1
                                                                                 csq_send_frequ=0;
                                                                    }
                                                                csq_send_flag=0;
                                                                sig_strength_num[0]=Rec_buf[8];  //提取信号强度值
                                                                sig_strength_num[1]=Rec_buf[9];
                                                                Clr_Rec_buf();
                                                                }
                                                 else   //如果返回数据中不包含‘OK’字符串,则检测失败
                                                         {
                                                                 csq_send_flag=0;
                                                                 if(csq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sq_test_flag=0;   //信号测试标识值0
                                                                   net_connect_flag=0;   //关闭网络连接
                                                                         gprs_p=0;
                                                                    }
                                                                  Clr_Rec_buf();
                                                                 }
                                                 if(csq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sq_test_end_falg=1;   //信号检测结束标识值1
                                                                sim_ready_flag=0;
                                                                 }
                                                 }
                                }

/************检测网络注册状态************/
                        if(csq_test_flag==1&&creg_test_end_flag==0)   //判断信号检测是否成功,网络状态测试结束标识是否为0
                                {
                                        if(creg_send_flag==0&&creg_send_frequ!=0)  //判断指令是否发出及发送次数
                                         {
                                                 send_string(creg);   //发送网络注册状态指令
                                                 creg_send_frequ--;
                                                 creg_send_flag=1;
                                                 wait_2s=2;
                                                 timing_2s_end_flag=0;

                                                 }
                                         if(creg_send_flag==1&&timing_2s_end_flag==1)  //判断指令是否发出及计时是否结束
                                                {
                                                 if(strstr(Rec_buf,"OK")!=NULL&&(Rec_buf[11]=='1'||Rec_buf[11]=='5'))  //判断返回字符串是否包含‘OK’,网络注册状态是‘1’或‘5’
                                                        {
                                                                creg_succ_flag=1;   //注册成功标识值1
                                                                creg_send_frequ=0;  //发送次数值0
                                                                creg_send_flag=0;
                                                                Clr_Rec_buf();
                                                                }
                                                 else
                                                         {
                                                                 creg_send_flag=0;
                                                                 if(creg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reg_succ_flag=0;   //注册成功标识值0
                                                                         net_connect_flag=0;  //关闭连接
                                                                         gprs_p=0;
                                                                                }
                                                                 Clr_Rec_buf();
                                                                 }
                                                         if(creg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reg_test_end_flag=1;          //网络注册状态测试结束标识值1
                                                          //csq_test_flag=0;
                                                           }
                                                        }
                                        }

/************GPRS附着状态************/
                 if(creg_succ_flag==1&&cgatt_test_end_falg==0)  //判断网络注册是否成功,GPRS附着状态检测结束标识是否为0
                         {
                                 if(cgatt_send_flag==0&&cgatt_send_frequ!=0)  //判断指令是否发送及发送次数
                                         {
                                                 //Clr_Rec_buf();
                                                 send_string(cgatt);   //发送测试指令
                                                  cgatt_send_frequ--;
                                                 cgatt_send_flag=1;
                                                 wait_2s=4;
                                                 timing_2s_end_flag=0;

                                                 }
                                        if(cgatt_send_flag==1&&timing_2s_end_flag==1)  //判断指令是否发出及计时是否结束
                                                {
                                                 if(strstr(Rec_buf,"OK")!=NULL&&Rec_buf[10]=='1')
                                                        {
                                                                cgatt_test_flag=1;  //GPRS附着检测标识值1
                                                                cgatt_send_frequ=0;  //发送次数值0
                                                                cgatt_send_flag=0;
                                                                Clr_Rec_buf();
                                                                }
                                                 else
                                                         {
                                                                 cgatt_send_flag=0;
                                                                 if(cgatt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gatt_test_flag=0;  //GPRS附着检测标识值0
                                                                   net_connect_flag=0;  //关闭网络连接
                                                                         gprs_p=0;
                                                                    }
                                                                 Clr_Rec_buf();
                                                                 }
                                           if(cgatt_send_frequ==0)
                                                   {
                                                                        creg_succ_flag=0;
                                                                        cgatt_test_end_falg=1;         //GPRS附着检测结束标识值1
                                                      }
                                                        }
                                        }

/************设置APN************/
                 if(cgatt_test_flag==1&&cstt_set_end_falg==0)   //判断GPRS附着检测标识值
                         {
                                 if(cstt_send_flag==0&&cstt_send_frequ!=0)  //判断指令是否发送及发送次数
                                         {
                                                 send_string(cstt);  //发送设置APN指令
                                                 cstt_send_frequ--;
                                                 cstt_send_flag=1;
                                                 wait_2s=3;
                                                 timing_2s_end_flag=0;
                                                 ;
                                                 }
                                        if(cstt_send_flag==1&&timing_2s_end_flag==1)  //判断指令是否发送及计时是否结束
                                                {
                                                 if(strstr(Rec_buf,"OK")!=NULL)  //判断返回字符串是否包含“OK”
                                                        {
                                                                cstt_set_flag=1;  //APN设置标识值1
                                                                cstt_send_frequ=0;
                                                                cstt_send_flag=0;
                                                                Clr_Rec_buf();
                                                                }
                                                        else
                                                         {
                                                                 cstt_send_flag=0;
                                                                 if(cstt_send_frequ==0)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stt_set_flag=0;  //APN设置标识值0
                                                                   net_connect_flag=0;
                                                                         gprs_p=0;
                                                                    }
                                                                 Clr_Rec_buf();
                                                                 }
                                                        if(cstt_send_frequ==0)
                                                          {
                                                                         cgatt_test_flag=0;  //GPRS附着检测标识值0
                                                                         cstt_set_end_falg=1;
                                                             }
                                                        }
                                        }

/*****建立无线链路(GPRS或者CSD)*****/
                        if(cstt_set_flag==1&&ciicr_set_end_falg==0)  //判断APN设置状态标识
                         {
                                 if(ciicr_send_flag==0&&ciicr_send_frequ!=0)  //判断指令是否发送及发送次数
                                         {
                                                 send_string(ciicr);  //发送建立无线链路指令

                                                 ciicr_send_frequ--;
                                                 ciicr_send_flag=1;
                                                 wait_2s=3;
                                                 t_1s=0;
                                                 timing_2s_end_flag=0;

                                                 }
                                        if(ciicr_send_flag==1&&timing_2s_end_flag==1)  //判断指令是否发送及计时是否结束
                                                {
                                                 if(strstr(Rec_buf,"OK")!=NULL)
                                                        {
                                                                ciicr_set_flag=1;  //无线链路设置标识值1
                                                                ciicr_send_frequ=0;
                                                                cstt_set_flag=0;    //APN设置状态标识值0
                                                                ciicr_set_end_falg=1;
                                                                ciicr_send_flag=0;
                                                                for(i=0;i<24;i++)
                                                                   str2[i]=Rec_buf[i];
                                                                Clr_Rec_buf();
                                                                }
                                                        else
                                                         {
                                                                 n++;
                                                                 if(n<4)
                                                                  {
                                                                          wait_2s=3;
                                                                                t_1s=0;
                                                                                timing_2s_end_flag=0;
                                                                                 }
                                                                 if(n==4)  //判断发送是否结束
                                                                  {

                                                                         ciicr_send_flag=0;
                                                                         //Clr_Rec_buf();
                                                                         n=0;
                                                                    }

                                                                        if(ciicr_send_frequ==0)
                                                                          {
                                                                            ciicr_set_flag=0;   //无线链路设置标识值0
                                                                                        cstt_set_flag=0;    //APN设置状态标识值0
                                                                            ciicr_set_end_falg=1;
                                                                                         net_connect_flag=0;  //关闭网络连接
                                                                                        gprs_p=0;
                                                                            }
                                                                        for(i=0;i<24;i++)
                                                                     str2[i]=Rec_buf[i];
                  Clr_Rec_buf();
                                                                 }
                                                        }
                                        }

楼主:
就是ciicr,建立网络连接这条不发,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