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RS485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11-19):
我通过示波器观察到,主机发送给丛机地址后,丛机对主机进行了应答,但是主机的485芯片并没有将应答的数据发送到主机的RXD,其示波器检测不到485向主机发送信号的电平,但是主机485芯片在准备接受丛机应答的时候电平已经拉低了,各位大佬能帮忙想想啥问题吗

网友A:
是不是DI方向  在主机接收应答数据时候改变了?

网友B:
1、硬件问题
2、程序问题
3、没有看到你的原理图或PCB
4、没有看到你的程序

网友C:
逐步定位,先定位主机是否发数据,从机是否收到数据,再定位从机是否应答。
常态,所有的主机和从机都是处于接收状态的。
只有在需要发送数据的时候才置为发送。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PC也挂到总线上
然后,光接收,就知道有什么数据出来。
再分析是什么情况下协议冲突了

网友D:
看看485芯片是3.3V供电还是5V供电

网友B:
http://www.51hei.com/bbs/dpj-170710-1.html
有个 RS485 通讯的实物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485芯片是3.3V供电还是5V供电

5v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I方向  在主机接收应答数据时候改变了?

没有,主机接收应答的时候一直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逐步定位,先定位主机是否发数据,从机是否收到数据,再定位从机是否应答。
常态,所有的主机和从机都是处 ...

没设备挂不了pc

楼主:
我从机485的信号是发出来了的啊

网友E:
只能一步步调,先用PC调,没问题再调板子。

网友F:
1.485芯片的换向是否一直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F:
1.485发送完后是否处于接收状态,2.主机串口接收是否存在问题,比如没进入中断等,3.485电平是否匹配,作为主机建议在AB两端并一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G:
排除法,先不要让主机发送数据,直接控制主机485芯片的方向控制脚,使得主机一直在接收模式,然后用从机不断发数据,再看看主机的RXD有没有数据接收。如果这样子都没有的话,那就换个485芯片试试。

楼主:
我去 今天终于通讯起了,之前是直接在开发板上搞,应该是有干扰造成无法发送数据只能收地址,今天把电路全部搬到面包板上来算是成功接收数据了,只是还有些地方需要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