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超声波测距程序

楼主(2019-11-19):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extern u8  TIM5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32        TIM5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超声波函数引脚初始化

        void ChaoShengB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F9,F10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0);//GPIOF9,F10设置高,灯灭

}

int main(void)
{
        u8 key;           //保存键值
        long long High_TIME=0,distance=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ChaoShengBo_Init();
        LCD_Init();           //初始化LCD FSMC接口
        TIM5_CH1_Cap_Init(0XFFFFFFFF,84-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10);
                        delay_ms(1);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10);  // 给超声波一个高电平
                if(TIM5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High_TIME=TIM5CH1_CAPTURE_STA&0X3F;
                        High_TIME*=0XFFFFFFFF;                                          //溢出时间总和
                        High_TIME+=TIM5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单位us
                        distance=High_TIME*340/2/10000;            //单位cm
                        LCD_ShowString(30,40,210,24,24,"High_TIME:");
                  LCD_ShowString(30,70,210,24,24,"distance:");
                        LCD_ShowxNum(90,40,High_TIME,15,24,0);
                        LCD_ShowxNum(150,70,distance,20,24,0);
                        TIM5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网友A(2019-12-24):
这个程序   我觉得你这个不对啊    还有你下面那个文件是骗坛友吗

网友B(2020-04-14):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   我觉得你这个不对啊    还有你下面那个文件是骗坛友吗

自信一点,把“觉得”去掉,他的程序确实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