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心跳没有心跳,串口没有通是怎么回事哪里有错吗?求大哥帮忙看下

楼主(2019-11-19):
我用的stc15w4k32s4,两个输入接开关,程序是检测开关,然后输出两个电机,串口测试不通,定时器中断里LED不闪
/*
   GPIO P.21、P2.2为输入
   GPIO P2.3、P2.0、P4.7为输出
        PxM0 PxM1
          0          0                 双向
          0   1                 输入
          1   0                 输出
          1   1                 开漏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C15W4K32S4.h"
#include "main.h"
#include "eep.h"

#define HR2           P21
#define HR1         P22
#define LED                P23
#define DJ                P20
#define SB                P37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define         AD_TEMP 100
#define SB_TIME 24
//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define T1MS (65536-FOSC/1000)      //10T模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nsigned char uart_rec[MAX],busy,point,sb_time;
unsigned int num;

void clear_uart_buf(char len)
{
    char i;
    for(i=0;i<=len;i++)
        uart_rec[i]='\0' ;
    point=0;
//        num=0;
}

char AscToHex(char *Asc)
{
    uchar temp[2],i;
    for(i=0;i<2;i++)
    {
        if((*Asc>='0')&&(*Asc<='9'))
            temp[i]= *Asc-'0';
                else if((*Asc>='A')&&(*Asc<='F'))
                        temp[i]= *Asc-55;
            Asc++;
    }
    temp[0]=(temp[0]<<4)+temp[1];
    return temp[0];
}

void SendData(char dat)
{
        while(busy);
        busy=1;
        SBUF=dat;
}

void uart_send(char *s)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void Delay1ms(int n)                //@11.0592MHz
{
        unsigned int  j;
          while(n--)
        {
                _nop_();
                _nop_();
                _nop_();
                j = 400;
                        while (--j);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SCON = 0x50;
    AUXR |= 0x40;
    TMOD |= 0x20;
    TL1 = (256 - (FOSC/4/BAUD));
    TH1 = (256 - (FOSC/4/BAUD));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time0_init()
{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  AUXR &= 0x7f;                   //定时器0为12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T1MS;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1MS >> 8;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

void GPIO_init(void)
{
        P2M1 = 0x06;
        P2M0 = 0x09;
        P3M1 = 0x00;
        P3M0 = 0x80;
        SB = 0;
        DJ = 0;
        LED = 0;
}

void moto_start(uchar i,uchar t)
{
        DJ=1;
        if(i==0)
                {while(t--)
                        {while(HR2==1)
                        ;
                        }
                }
        if(i==1)
                {while(t--)
                        {while((HR2==1)&&(HR1==1))
                        ;
                        }
                }
        DJ=0;
}
void moto_SB(unsigned int t)
{
        sb_time=t;
        SB = 1;
        while(sb_time)
                ;
        SB = 0;
}
void write_eep()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sb_time=AscToHex(uart_rec+7);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sb_time);
}
void read_eep()
{
        sb_time=IapReadByte(IAP_ADDRESS);
        if(sb_time==0xff)
                sb_time=SB_TIME;
}
void Command()
{
        char com;
             com=40;
//        if((num==0)&&(num>100))
//        {
        if(strcmp(uart_rec,"ADD1"))
                        com=1;
        else if(strcmp(uart_rec,"ADD2"))
                        com=2;
                                else if(strcmp(uart_rec,"ADD3"))
                        com=3;
        else if(strcmp(uart_rec,"ADD4"))
                        com=4;
        else if(strcmp(uart_rec,"ADD5"))
                        com=5;
                                else if(strstr(uart_rec,"ADD6"))
                        com=6;
        else if(strcmp(uart_rec,"ADD7"))
                        com=7;
        else if(strcmp(uart_rec,"ADD8"))
                        com=8;
        else if(strcmp(uart_rec,"SETTIME"))
                        com=9;
                switch(com)
                {

                        case 1:
                                uart_send("OK");
                                moto_start(0,1);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2:
                                uart_send("OK");
                                moto_start(0,2);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3:
                                uart_send("OK");
                                moto_start(0,3);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case 4:
                                uart_send("OK");
                                moto_start(0,4);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5:
                                uart_send("OK");
                                moto_start(0,5);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6:
                                uart_send("OK");
                                moto_start(0,6);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7:
                                uart_send("OK");
                                moto_start(0,7);
                          moto_SB(sb_time);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8:
                                uart_send("OK");
                                moto_start(1,8);
                          moto_SB(sb_time/2);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case 9:
                                uart_send("OK");
                                write_eep();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default:
//                          clear_uart_buf(MAX);
                                break;
                  }
//        }
                   return;
}

void system_init()
{
        UartInit();
        time0_init();
        GPIO_init();
        read_eep();
        busy=0;
        clear_uart_buf(MAX);
}
void main()
{

    system_init();
        uart_send("start ok\n\r");
    while(1)
    {
                Command();
        }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num++;
        if((num%1000) == 0)
                {
                        sb_time--;
                        LED=!LED;
                        num = 0;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_rec[point]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point++;
                        num=0;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