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Altium designer上添加stm32f446,怎么下载这个库

楼主(2019-11-19):
在官网下了所有库,结果stm32只有f1系列,那么f4系列去哪里找呢,还是需要自己画?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助一下??

网友A: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复制F1的库元件,增加引脚,修改引脚名为F4的元件

网友B:
自己画呗,用f1改成f4,创建一个原理图库,把f1复制进来然后进行修改保存

网友C:
自己画呗,用f1改成f4,创建一个原理图库,然后修改关联就行了

网友D:
原理图库建议自己画一个,毕竟想怎么分都行,PCB可以确定封装后,到ti或者ADI下载一个相同的

网友E:
去ST官网下载一个标准的BXL库文件,ZIP格式的
里面有原理图和PCB封装,可以直接转换成AD的库
如果不知道怎么转换,请百度

网友F:
要学会自己动手

网友G:
以前别人分享的

楼主:
啊,竟然没有446,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