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法接收esp8266的数据 附源程序

楼主(2019-11-19):
51单片机对esp8266发送的信号没有反应,找不到原因,求大神解决!
这是网上找的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bit P20_LED=P2^0;
sbit P32=P3^2;

char Recive_table[20]="";  //接收缓冲,最大20个字节
char Recive_state = 0;   //接收完成标志
void WIFI_Init(void);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ms_delay(int t);
void LED(void);

int main (void)
{
        /********************功能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
        ms_delay(1000) ;
        WIFI_Init(); //wifi初始化
    P20_LED=0;
        /****************************************************/
        /**********************主循环************************/
        while(1)
        {
                ms_delay(10) ;
                if(Recive_state == 1)
                {
                        ES=0;  //清空接收标志位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接收到的字符串形式为+IPD,x,x:y
                        {
                            if((Recive_table[3]=='D')&&(Recive_table[6]==','))
                            {
                                if(Recive_table[9]=='0')
                                        P20_LED = 0;
                                        if(Recive_table[9]=='1')
                                        P20_LED = 1;
                                }
                        }
                        memset(Recive_table,'\0',20);
                        Recive_state = 0;
                        ES=1;  //打开接收标志位
                }
        /*if(0 == P32)    //  通过串口给手机发送字符串   wantin
        {
            ms_delay(400);
            if(0 == P32)
            {
                ES = 0;
                    TI = 1;
                    printf("AT+CIPSEND=?\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SEND=0,10\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wangting\r\n");
                    LED();
                    ms_delay(1000) ;
                    LED();
                    ms_delay(1000) ;
                    LED();
                    ms_delay(1000) ;
                    while(!TI);
                    TI = 0;
                    ES = 1;
            }
            while(0 == P32);
        } */
        }
        /****************************************************/

}

/******************************************************************
函 数: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功 能: 串口中断函数,将收到的字符存到Recive_table[]数组中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i=0;  //因为是一位一位接收,所以用static
        if(RI==1)
        {
                ES = 0;
                RI=0;
                Recive_table[i]=SBUF;
                i++;
                if((Recive_table[i-1] == '\n'))
                {
                        Recive_table[i]='\0';
                        i=0;
                        Recive_state = 1;
                }
                ES = 1;
        }
        else
        TI = 0;
}

/******************************************************************
函 数: void Uart_Init(void)
功 能: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9600(这个不会,上网百度)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
函 数: void ms_delay(int t)
功 能: 毫秒级延时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ms_delay(int t)
{
        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
函 数: void LED(void)
功 能: 发送完命令后显示用的函数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ED(void)
{
        P2 = 0;
        ms_delay(100);
        P2 = 0xff;
        ms_delay(100);
}

/******************************************************************
函 数: void WIFI_Init(void)
功 能: wifi初始化(名字:esp8266;密码:1234567890)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IFI_Init(void)
{
        ES = 0;
        TI = 1;
        printf("AT+RST\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WMODE=3\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MUX=1\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PSERVER=1,8080\r\n");
        LED();
        ms_delay(1000) ;
    printf("AT+CIOBAUD=9600\r\n");   // 设置与单片机一致的波特率
        LED();
        ms_delay(1000) ;
        while(!TI);
        TI = 0;
        ES = 1;
}

这是esp8266的烧录

这是8266的烧录

这是8266的烧录

我的8266运行的波特率9600,与51单片机RX TX端口没有接错,但3.3v供电还是用的ttl。尝试过电脑网络调试助手监控,手机网络助手发送1字符时,电脑网络助手可以收到31。但8266连上51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是哪里错了,求大神解决!

网友A:
看一下单片机的晶振用的多少?应该用 11.0592

网友B:
RX端口上拉电阻没?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B:
楼主能发一下你那些烧录文件吗?我也想看看你这个程序行不行,我也有一个模块正在玩。有啥测试APP一起共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单片机的晶振用的多少?应该用 11.0592

是11.0592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X端口上拉电阻没?上个电路图看看。

需要上拉电阻吗,我直接接上的,rx tx直接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发一下你那些烧录文件吗?我也想看看你这个程序行不行,我也有一个模块正在玩。有啥测试APP一起共享 ...

手机软件就搜索有人网络助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 安到单片机上就没法连接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D(2019-12-26):
我也在做相关的项目群主可不可以分享下APP端的源码呀,这个怎么实现的呀,交流交流呀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ESP8266的数据不能传到51单片机,能分享一下方法吗,非常感谢

网友F:
esp8266是比较耗电的,检查一下你的电源功率够不够。

网友G: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好久了,希望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H: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I:
重烧入新版本的AT固件吧,乐鑫官网有下载。
其实AT太繁琐了,有的设置还不能保存,断电就复位了,用SDK好多了

网友J:
如果在电脑上测试可以在单片机上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单片机里面发送数据的程序有问题,我没有用printf函数,直接是用字符串输出,用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K:
你好!给你看一个LUA语音固件的ESP8266模块
https://blog.csdn.net/cjjcjj1/article/details/103573759

网友L(2020-04-30):
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L:
他是数组中第一个字节就放数据了?

网友M:
有人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N(2020-06-12):
同问,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O(2020-08-05):
我也做了一个 情况跟你的一样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我也做了一个 情况跟你的一样

说明这玩意本来就是这样呗,如果不急用就代替吧【滑稽】

网友O:
楼主 你说问题找到了 首先模块和单片一同上电  ,手机WIFI相连 ,单片机手动复位 ,打开APP就一切OK了  通电后要手动复位才行  ,这一点问题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