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把AB两组的数字对调 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19-11-19):
我想把AB两组的数字对调 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设一个中间变量 temp
temp=A;
A=B;
B=temp;
这样就对调了

网友B:
可以参照坛内篮球赛计分牌的程序。

网友C:
您好,可以不使用临时变量。
a=a+b这个得到的是a和b的和;也就是这一步运行之后当前的a的值就是a,b之和。
b=a-b,既然a是他们两个的和,那么a-b得出的肯定是最初的a的值;这一步运行之后,b的只就是原始a的值;
a=a-b,既然b是原始a的值,a是原始a和原始b的和,那么差值肯定就是原始b的值。

网友D:
调用swap函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以不使用临时变量。
a=a+b这个得到的是a和b的和;也就是这一步运行之后当前的a的值就是a,b之和。 ...

这思维new啊,正解。只是要注意溢出问题,如135+200=?如果本身就是unsigned int ,那么a、b值的范围不好说它只能是最大65536/2=32768。好式中间变量交换的方式相对可靠。

网友F:
从效率和代码精简来看,临时变量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G:
设置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