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显示程序,求大佬指导或者改一改

楼主(2019-11-19):
求大佬改一下,下面这个程序只能实现按下按键从0到100和100到0的切换而不能任意切换,比如按下K3数码管显示从0增到100,在中途按下K4会变换到100减到0,不能实现在增到的那个数降到0,也不能实现在降的时候按下K3从降到的这个数增到100的这种任意切换,怎么改,求大佬指导

#include "reg52.h"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digui(unsigned int i)

{

        P0=table[(i%10)];

        P2=0x00;

        delay(500);

        if(i>9)

        {

                P0=table[(i/10%10)];

                P2=0x04;

                delay(100);

                if(i>99)

                {

                        P0=table[(i/100)];

                        P2=        0x08;

                        delay(100);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j;

        k3=1;

        while(1)

        {

                if(k3==0)

                {delay(100);

                 if(k3==1)

                        {

                           for(i=0;i<101;i++)

                           { if(k4==0)

                                        break;

                                 if(k3==0)

                                           break;

                                   for(j=0;j<50;j++)

                                        {

                                                   digui(i);

                                                if(i==100&&j==49)

                                                j=0;

                                                if(k4==0)

                                                break;

                                           if(k3==0)

                                                   break;

                                   }

                           }

                        }

                }

                else if(k4==0)

                        {delay(100);

                          if(k4==1)

                         {

                           for(i=100;i>=0;i--)

                                {

                                if(k3==0)

                                        break;

                                if(k4==0)

                                        break;

                                   for(j=0;j<50;j++)

                                        {

                                                   digui(i);

                                                if(i==0&&j==49)

                                                j=0;

                                                if(k3==0)

                                                   break;

                                                if(k4==0)

                                                break;

                                   }

                                }

                         }

                }

        }

}

网友A:
for(i=0;i<101;i++)
for(i=100;i>=0;i--)
问题在两个开关动作时,对 I 都进行了初始化。

网友B:
#include "reg52.h"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0,j=0,k=0;
unsigned char num1,num2;//消抖计数变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digui()
{
        j++;//延时计数
        if(j>=250)
        {
                j=0;
                P0=0x00;//消隐
                if(k==0)
                {
                        P2=0x02;                        //送位码
                        P0=table[i%10];//送段码
                        k=1;
                }
                else if(k==1)
                {
                        P2=0x04;
                        P0=table[i/10%10];
                        k=2;
                }
                else if(k==2)
                {
                        P2=0x08;
                        P0=table[i/100%10];
                        k=0;
                }
        }
}
void main()
{
        while(1)
        {
                if(k3==0)//按下
                {
                        num1++;//消抖计数
                        if(num1>100)
                                num1=101;//防止溢出
                        if(num1==100)
                        {
                                if(i<100)
                                        i++;
                        }
                }
                else num1=0;//松手清0

                if(k4==0)
                {
                        num2++;
                        if(num2>100)
                                num2=101;
                        if(num2==100)
                        {
                                if(i>0)
                                        i--;
                        }
                }
                else num2=0;

                digui();//数码管显示程序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但是这个应该是按一下加一下按一下减一下的吧,我需要做的是它按一下自增自减的,在增的时候按另一个键又从增到的这个数自减下来,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or(i=0;i=0;i--)
问题在两个开关动作时,对 I 都进行了初始化。

你好,对两个I进行了初始化是实现了0到100和100到0的任意切换对吧,如果我的for(i=100;i<=0;i--)里面的100改成50之后,那按下k4就是从50自减下来对吧,那么我要实现一个任意数都能自减下来,而且最开始不影响它从100到0的自减呢?定义一个变量吗?但是我不知道定义这个变量怎么用啊,求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这个应该是按一下加一下按一下减一下的吧,我需要做的是它按一下自增自减的,在增的时候按另一 ...

按一下自增或自减,这个很好改的。
#include "reg52.h"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50,j=0,k=0,l=0;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h=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
        if(k3==0)//按下
        {
                l=1;
        }
        if(k4==0)
        {
                l=2;
        }
}
void counter()//计数器
{
        h++;
        if(h>=10000)
        {
                h=0;
                if(l==1)
                {
                        if(i<100)
                                i++;
                }
                if(l==2)
                {
                        if(i>0)
                                i--;
                }
        }
}
void digui()
{
        j++;//延时计数
        if(j>=250)
        {
                j=0;
                P0=0x00;//消隐
                if(k==0)
                {
                        P2=0x02;                        //送位码
                        P0=table[i%10];//送段码
                        k=1;
                }
                else if(k==1)
                {
                        P2=0x04;
                        P0=table[i/10%10];
                        k=2;
                }
                else if(k==2)
                {
                        P2=0x08;
                        P0=table[i/100%10];
                        k=0;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按键扫描
                counter();//计数
                digui();//数码管显示程序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一下自增或自减,这个很好改的。

能不能解释一下 void counter里面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呀,它是一个计数器,为什么要一直加到h>=10000呢 而且如果没到一百怎样才能把百位的0给去掉呢,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解释一下 void counter里面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呀,它是一个计数器,为什么要一直加到h>=10000呢 而且 ...

楼主参见改写后的注释
#include "reg52.h"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50,j=0,k=0,l=0;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int h=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
        if(k3==0)//按下
        {
                l=1;
        }
        if(k4==0)
        {
                l=2;
        }
}
void counter()//计数器
{
        h++;
        if(h>=10000)//计数延时,1秒约增减3个数
        {
                h=0;
                if(l==1)
                {
                        if(i<100)
                        i++;
                }
                if(l==2)
                {
                        if(i>0)
                        i--;
                }
        }
}
void digui()
{
        j++;//延时计数
        if(j>=200)//约6ms刷新一次数码管
        {
                j=0;
                P0=0x00;//消隐
                if(k==0)
                {
                        P2=0x02;      //送位码
                        P0=table[i%10];//送段码
                        k=1;
                }
                else if(k==1)
                {
                        P2=0x04;
                        if(i<10)
                                P0=0x00;//不显示
                        else P0=table[i/10%10];
                        k=2;
                }
                else if(k==2)
                {
                        P2=0x08;
                        if(i<100)
                                P0=0x00;//不显示
                        else P0=table[i/100%10];
                        k=0;
                }
        }
}

void main()
{
        while(1)//主循环周期30多微秒
        {
                keyscan();//按键扫描
                counter();//计数
                digui();//数码管显示程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