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个nop代表意思

楼主(2019-11-20):
标准51是12T的,就是说12个时钟周期(晶振周期,例如12M的,周期是1/12M,单位秒),机器做一个指令周期,刚好就是1/12M*12=1uS,常见指令例如nop就是一个周期,刚好1uS,其他的大多多于一个周期,乘除法更多。所以如果计算指令时间可以这样算。
而现在很多51核的单片机工艺质量上去后,频率大大提高,增强型51有6T的,如果接12M的话,一个nop就只需要0.51uS,如果是STC的部分单片机12T的话,那只需要1/12uS。
单片机的晶振不是随便选,要看技术手册,看最高频率,看支持类型等等。一般12M,接串口的话11.0592M。如果是PIC,很多4M,8M。
不是越高越好,对很多不需要大量处理,只是控制的情况,为了增加可靠性,降低编程难度,降低功耗,往往可选用低频的,例如实时时钟的32768晶振。

楼主:
_nop_()要延时1个指令周期。

1、时钟周期=振荡周期,名称不同而已,都是等于单片机晶振频率的倒数,如常见的外接12M晶振,那它的时钟周期=1/12M。

2、机器周期,8051系列单片机的机器周期=12*时钟周期,之所以这样分是因为单个时钟周期根本干不了一件完整的事情(如取指令、写寄存器、读寄存器等),而12个时钟周期就能基本完成一项基本操作了。

3、指令周期。一个机器周期能完成一项基本操作,但一条指令常常是需要多项基本操作结合才能完成,完成一条指令所需的时间就是指令周期,当然不同的指令,其指令周期就不一样的了。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04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04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

很多公司都有51系列的兼容机型推出,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有大量市场。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

网友A:
一般精确延时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