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Pe020]: identifier "xxx" is undefined各位大佬,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这个怎么解决呢?Error[Pe020]: identifier "xxx" is undefined

网友A(2019-11-20):
提示找不到该标识符,应该检查程序中是否有该标识符的定义

网友B:
报错显示程序虽然在运行,但PORTB_ISFR没有被定义,应该检查P~R定义写的程序。

网友C:
你要看看有没有添加对应的头文件

网友D:
大概意识是PORTB_ISFR没有被定义,或者是你使用的是别的.c文件里面的变量,需要加extern进行声明

网友E:
头文件没有添加吧

网友F:
没有给PORTE

网友F:
没有给PORTB_ISFR定义好  无法识别  去到相应位置检查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