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多个外部中断共享一个单片机中断源

楼主(2019-11-20):
我想让多个外部中断通过电路设计,共享一个INT1中断源,可以通过判断是哪个外部中断发出的,再做响应的处理,有人知道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吗?

网友A:
可以采用74HC148收集并判断是哪一个中断源,也可以用与门(低电平触发时),但对于不同的中断源触发方式电路设计有差异

网友B:
STM32哪个口都可以做中断的吧,51就没这优势了。

网友C:
可以用或门电路或多只二极管隔离信号源,共接一个INTx,每个信号源再接一个IO口。一旦进入外部中断程序,首先查询相应IO口电平,以此判断是哪路信号源。不过这有可能几路信号源同时发生,就要在中断程序中排优先次序。

网友D:
STC有的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多达5个,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足够用的了
没有必要去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E:
举个例子:INT1端口接一个上拉电阻,外部接数字芯片,芯片输入端接中断源,输出端开漏模式,单片机需要用另外的管脚读取输入源的电平,在中断程序中读取识别是哪路中断信号。

网友F:
用4066选通就行吧 一个片子可以管4路 每一路可以被单片机选通 自己定义选通谁 再读频率 再判断呗

网友G:
intel有一款专用的中断控制芯片8279,功能很强大完善,与单片机接口也很简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或门电路或多只二极管隔离信号源,共接一个INTx,每个信号源再接一个IO口。一旦进入外部中断程序,首 ...

学习了,这个方法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