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位数码2.5V-30V电压表 不知道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还请大家的的赐教!

我有一个3位数码2.5V-30V电压表,不知道用的什么单片机,请教大家!!!
如果能提供单片机型号及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2019-11-20):
stc12系列带ad转换的单片机

网友B:
像这种都是直接的IC进行ADC并显示,没有程序的,胜利万用表大多也是这种形式的
这种玩意十来块钱一个,再用个一两块钱的单片机,叫人家写程序也要钱,再加上邮费,就没有几个钱的利润了

网友C:
这图上用的是PIC单片机,如果只是自己玩一下,什么单片机都可以,如果要做成产品,就看需要多少IO口,选用性价比最高的单片机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都是直接的IC进行ADC并显示,没有程序的,胜利万用表大多也是这种形式的
这种玩意十来块钱一个,再 ...

能不能推荐IC型号给我,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都是直接的IC进行ADC并显示,没有程序的,胜利万用表大多也是这种形式的
这种玩意十来块钱一个,再 ...

“直接的IC进行ADC”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呢?

网友E:
用51就可以实现,主要是你要选用12位以上的ADC芯片,这样精确度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接的IC进行ADC”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呢?

用学的是ICL7106CPLZ
但你这个就不一定是了,一般都是有专用的IC有的一两块一个,有的几毛钱一个,但大多都会把型号打磨掉的,以保护自己的产品。
10块钱包邮一个的东西,不会用到单片机的,更加不会用PIC单片机成本太高了。只有高级一点的微安表会用到外置的ADC加一个低端的单片机来做

网友F: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