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win10无法识别

楼主(2019-11-20):
求助。ST-LINK V2连接后win10电脑无法识别,指示灯不亮了,换其他电脑也不行,前一天还可以正常使用,烧录器是不是坏掉了,能修复么?

网友A:
换条USB线看看

网友B:
1.可能是USB线的问题,大多数USB线都会存在在哪个接头的部分接触不灵敏。
2.可能是调试器出问题了,建议换一个别人的试一下。
像遇到这个问题,应该使用排除法,一个点一个点的排除。

网友C:
也可能是楼主所装的系统版本题,

网友C:
楼主碰到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安装较新版本的系统

网友D(2020-09-28):
引用 网友B:
1.可能是USB线的问题,大多数USB线都会存在在哪个接头的部分接触不灵敏。
2.可能是调试器出问题了,建议换 ...

还真是我的usb线的问题

网友E:
也没准是ST-LINK V2坏掉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F:
有可能是烧了,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