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LCD1602显示,DS18B20采集

楼主(2019-11-20):
       自制最小单片机系统
       LCD1602显示,DS18B20采集
       DS18B20保存报警值到内部eeprom,掉电保存功能
       四个按键调整上下预警值,还有掉电保存预警值的功能
5VDC电源    一个
四角开关    四个
DS18B20    一个
LED    两个
10K电阻    两个
12MHz无源晶振    一个
47pF电容    2个
10pF极性电容    一个
10K排阻    一个
LCD1602    一个
STC89C52RC    一个

实物图

实物图

/**************************************************************************************
*                              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插上LCD1602液晶在开发板上,即可显示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lcd.h"
#include "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isplayData[18]=" temp:       ";
u8 DisplayData1[18]=" H:   L:     ";

sbit key_1=P3^3;
sbit key_2=P3^5;
sbit key_3=P3^4;
sbit key_4=P3^7;

sbit LED = P2^1;

char h,l;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_1(int temp)
{
        DisplayData1[8] = temp % 1000 / 100 + 0x30;
        DisplayData1[9] = temp % 100 / 10 + 0x30;
        DisplayData1[10] = temp % 10 + 0x30;
}

void datapros_2(int temp)
{
        DisplayData1[3] = temp % 1000 / 100 + 0x30;
        DisplayData1[4] = temp % 100 / 10 + 0x30;
        DisplayData1[5] = temp % 10 + 0x30;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6] = temp % 10000 / 1000+0x30;
        DisplayData[7] = temp % 1000 / 100+0x30;
        DisplayData[8] = '.';
        DisplayData[9] = temp % 100 / 10+0x30;
        DisplayData[10] = temp % 10+0x30;

}

void display()
{
                u8 i;
                datapros_2(ds18b20_read_hl(1));
                datapros_1(ds18b20_read_hl(0));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LcdWriteCom(0x80);
                        for(i=0;i<11;i++)
                {
                        LcdWriteData(DisplayData[i]);
                }
                LcdWriteData(0xdf);
                LcdWriteData('C');
                LcdWriteCom(0x40+0x80);
                        for(i=0;i<11;i++)
                {
                        LcdWriteData(DisplayData1[i]);
                }

}

void keypros_1()
{
        if(key_1==0)
        {
                delay(200);
                if(key_1==0)
                {
                        h++;
                        Ds18b20_Write_hl(h,l);
                        ds18b20_eeprom();
                }
                while(!key_1);
        }
}
void keypros_2()
{
        if(key_2==0)
        {
                delay(200);
                if(key_2==0)
                {
                        h--;
                        Ds18b20_Write_hl(h,l);
                        ds18b20_eeprom();
                }
                while(!key_2);
        }
}
void keypros_3()
{
        if(key_3==0)
        {
                delay(200);
                if(key_3==0)
                {
                        l--;
                        Ds18b20_Write_hl(h,l);
                        ds18b20_eeprom();
                }
                while(!key_3);
        }
}
void keypros_4()
{
                if(key_4==0)
        {
                delay(200);
                if(key_4==0)
                {
                        l++;
                        Ds18b20_Write_hl(h,l);
                        ds18b20_eeprom();
                }
                while(!key_4);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LED = 0;
        LcdInit();
        h=ds18b20_read_hl(1);
        l=ds18b20_read_hl(0);
        while(1)
        {
                if(((DisplayData1[4]-0x30)*10+(DisplayData1[5]-0x30))<=((DisplayData[6]-0x30)*10+(DisplayData[7]-0x30))||((DisplayData1[9]-0x30)*10+DisplayData1[10]-0x30)>=((DisplayData[6]-0x30)*10+DisplayData[7]-0x30)){ LED = 1;}
                        else LED = 0;
                keypros_3();
                keypros_4();
                keypros_1();
                keypros_2();
    display();
        }

}

网友A(2021-07-28):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一下,希望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