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串口数据发送错误问题

楼主(2019-11-20):
同样的程序在STC8A8K64S4A12最小核心板上,串口助手看到出来的数据是下面这组数据的循环发送
EE B1 10 00 00 00 02 30 2E 30 30 FF FC FF FF
EE B1 10 00 00 00 28 30 FF FC FF FF
EE B1 10 00 00 00 03 34 38 39 2E 33 34 FF FC FF FF

烧录到其它STC8A8K64S4A12单片机后,串口助手看到出来的数据是下面这组数据的循环发送

CC 20 00 60 00 F0 F8 FE FE
CC 20 00 F0 F8 FE FE
CC 20 00 00 00 80 00 60 00 F0 F8 FE FE

因为发送间隔是0.5秒,从串口助手能看到两个单片机发送间隔都没问题,只是内容从上面的变成下面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使用内部时钟,可能是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选对时钟频率,导致波特率错误。

网友B:
时钟精度和波特率误差造成的。选外部时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