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使用问题

楼主(2019-11-20):
在使用esp8266时,通过单片机串口给它发送指令时没有成功,不能正常的用网络调试助手连接。(直接用串口助手发送指令是可以连接的,用单片机以代码的形式就只能手机连接,打开网络调试助手就会出现连接打开错误)。望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网络调试助手的通信模式是怎么样的,和单片机通信模式是否一样。
手机和单片机是通的,说明udp或者tcp协议是一样的并且程序没问题,而网络调试助手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A:
您好,麻烦你把APP和调试助手发上来,我这边调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麻烦你把APP和调试助手发上来,我这边调试一下。

我现在弄好了,但是又遇到一个新问题了,就是通过上机位发送一次指令,下机位不执行,需要发送很多次才执行,倒是通过电脑串口观察上机位每次发送的数据esp8266都能收到。我觉得是我的下机位的代码有问题,可我又看不出来,可以指教哈吗

网友B:
最近我刚测试过一边
http://www.51hei.com/bbs/dpj-17359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