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的程序能用在stc15w4k32s4单片机上吗?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9-11-20):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有区别,只是STC做到了兼容C51的全部功能,但运行程序时要设置相应寄存器为兼容C51的模式

网友B:
完全可以用,后者功能更多,速度更快,但管脚排列不同。与外部设备通讯的时序需要调整。

网友C:
STC15W4K32S4和AT89C51编程上的区别
指令兼容,但前者速度快,是后者的12倍(理论上),而且集成了很多功能

STC15W4K32S4系列单片机可直接通过电脑USB接口进行ISP下载编程,集成了更多的SRAM(4K 字节)、定时器7个(5个普通定时器+CCP定时器2)、串口(4个),集成了更多的高性能部件(如比较器、带死区控制的6路15位专用PWM等)

STC15W4K32S4 最大封装的,64脚的,有8个并行口呢。每个并行口的工作模式,都由2个寄存器来设定。设Px 为某个并口,则这2个寄存器就是:PxM1 ,PxM0。其中的 x  是0~7。
具体怎么设置,看一下STC15系列单片机的技术资料,全有介绍的。

网友D:
为什么不看手册呢?

网友E:
引脚和头文件不一样

网友F:
AT89C51程序基本可以上STC51单片机,时间有关的会有差错,AT89C51指令周期长。就是STC系列的单片机也有不同的指令周期。

网友G:
普通stc89c52和stc15w4k32s4寄存器配置 完全可以通
用只是后者可以配备1T模式(1个时钟周期=1个机器周期),前者普通C51只能配备12T模式,1个机器周期=12个时钟周期,后者程序运行效率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