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搭建颜色识别系统的问题

楼主:
想学习搭建一套颜色识别系统。学习了http://www.51hei.com/bbs/dpj-43570-1.html@51hei天天 大神的文章。
购买了需要的硬件。但是组合起来之后烧录完程序发现并没有直接运行。屏幕显示一行白框。

程序复制的这位大神的。还有淘宝店铺送的一份资料。相互参考过,也看过1602液晶静态显示的代码,相互对比修改过。都不可以正常运行。个人怀疑是程序错误与屏幕不兼容导致。

有没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二。查找和询问了很长时间。实在是不懂了。

硬件:1.51最小系2.TCS3200颜色识别模块3.1602液晶屏

附图片

想像下图一样

网友A(2019-11-20):
重点检查一下程序对应硬件的端口

网友B:
显示一行白框是LCD初始化失败的典型现象,问题多数出在LCD驱动程序的时序不当。往往是延时函数不对或中断函数干扰所导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程序对应硬件的端口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一行白框是LCD初始化失败的典型现象,问题多数出在LCD驱动程序的时序不当。往往是延时函数不对或中断函 ...

谢谢。我也是觉得出现程序设置方面。但是我也按照之前那位师傅的教程来的。理论上应该不会这样。而且我对比修改了一下程序也没有很好地效果。

网友C:
谢谢大家。今天又琢磨了一下。调试好了。很棒。数值还是比较准确的。毕竟这个不是工业级专业颜色识别工具。哈哈。

网友D(2020-02-23):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今天又琢磨了一下。调试好了。很棒。数值还是比较准确的。毕竟这个不是工业级专业颜色识别工 ...

楼主,最近我也在学习这个模块,无从下手,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吗,灰常感谢

网友D(2020-03-26):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近我也在学习这个模块,无从下手,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参考一下吗,灰常感谢

楼主,你的程序是怎么调试好的,是参考那位大神的吗,颜色识别时,是不是对环境有要求呢?可不可以加上你的扣扣问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