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温度传感器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9-11-20):
基于单片机的温度传感器怎么使蜂鸣器报警啊??在线等解释。这是我在网上找的程序,可是单片机温度显示到了32度了也不报警。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dula=P2^6;//数码管段选线
sbit wela=P2^7;//数码管位选线
sbit beep=P2^3;//蜂鸣器
uint temp;//定义整型的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定义浮点型的温度数据
uint warn_11=270;//定义温度下限值 是温度值乘以10后的结果
uint warn_12=250;//定义温度下限值
uint warn_h1=300;//定义温度上线值
uint warn_h2=320;//定义温度上线值
sbit led0=P1^0;//控制发光二极管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带小数点的0~9编码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
0x87,0xff,0xff,0xef};//不带小数点的0~0编码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sreset(void)//DS18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读1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i++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读1个字节数据函数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想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写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读低8位
b=tempread();//读高8位?
temp=b;
temp<<=8;//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为0.0625度
temp=f_temp*10+0.5;//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temp是整型
}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数据显示程序
{ //num是第几个数码管,dat是要显示的数字
uchar i;
dula=0;
P0=table[dat];//编码赋给P0口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P0=i;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dis_temp(uint t)//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的温度值
{
uchar i;
i=t/100;//除以100得到商,为温度的十位
display(0,i);//在第1个数码管上显示
i=t%100/10;//100取余再除以10得到商,为温度的个位
display(1,i+10);//在第2个数码管上显示
i=t%100%10;//100取余再用10取余,为温度的小数位
display(2,i);//在第3个数码管上显示
}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蜂鸣器报警,灯闪烁
{//s控制音调,led控制灯
uchar i;i=s;
beep=0;//蜂鸣器响
P1=~(led);//控制相应的灯亮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beep=1;//蜂鸣器不响
P1=0xff;//控制相应的灯灭
i=s;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
void deal(uint t)//温度处理函数
{
uchar i;
if((t>warn_12)&&(t<=warn_11))//大于25度小于27度
{
warn(40,0x01);//第1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
}
else if(t<=warn_12)//小于25度
{
warn(10,0x03);//第1个和第2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
}
else if((t<warn_h2)&&(t>=warn_h1))//小于32度大于30度
{
warn(40,0x04);//第3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
}
else if(t>warn_h2)//大于32度
{
warn(10,0x0c);//第3,4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
}
else //在27度和30度之间时只是调用显示函数延时
{
i=40;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
}
void init_com(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
void comm(char*parr)//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
do
{
SBUF=*parr++;//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为1
TI=0;//标志清零
}while(*parr);//保持循环直到字符为'\0'
}
void main()
{
uchar buff[4],i;
dula=0;
wela=0;
init_com();
while(1)
{
tempchange();//温度转换函数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获取温度并显示
}
deal(temp);//进行温度处理
sprintf(buff,"%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转化为字符型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温度显示
}
comm(buff);//串口发送数据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温度显示
}
}
}

网友A:
先检查蜂鸣器部分电路是否有问题,然后再检查程序是否有错

网友B:
程序没有问题,是你的硬件电路与程序不符导致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