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流量计数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
      近期,在做一个项目,其中需要统计一个区域(比如说一间教室)的人数,我看网上大多数都是用红外做的,而那个宝上卖的成品的客户流量计数器,价格比较昂贵,而且是用摄像头做的,技术不精,图像处理恐怕不好做,有没有大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交流一下
       而且,如果使用红外,方向无法判别吧,人肯定是有进有出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是使用光电三极管做的,但他好像也没达到辨别方向。

网友A(2019-11-20):
拜托看一下

网友B:
装两个红外对管,判断哪一个先收到信号来判断方向

网友C:
红外不太适合做这个 主要问题是红外管的散射比较大 小的也有15° 假设检测宽度是2米 散开后要求两个头的距离太大了 受限比较多 如果反射试对颜色又比较敏感 纯黑的衣服又偏原端 不一定行

如果不考虑耗电量 用2对激光头+接收器就行 激光散射小距离也够 出入检测和旋转编码器一个道理即可 0.1mW的激光器单个有40mA吧 印象里0.1mw还是很安全的 貌似直射眼睛不会造成伤害

网友D:
虽然我没作过,但以个人的想法就是用2个对射型的光电传感器作计数和判别进入与出去的方向,这样就可以统计出进入与出去人数及总人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两个红外对管,判断哪一个先收到信号来判断方向

那这两个安装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红外不太适合做这个 主要问题是红外管的散射比较大 小的也有15° 假设检测宽度是2米 散开后要求两个头的距 ...

那怎么判断进出的方向呢

网友A:
怎么判别进出方向,进和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E:
你这个项目是用途是什么?只是演示大概效果,还是实际应用?

网友A(2020-07-19):
拿来参加比赛,还是比较注重实际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