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AB两组的数字对调 如何操作 求帮助

楼主(2019-11-20):
我想把AB两组的数字对调 如何操作

楼主:
大佬们 帮帮忙

网友A:
你得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对调

因为打篮球半场得换边呀

网友B:
做个C,然后:
C=A,A=B,B=C.

网友B:
两杯水互换,道理一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说一下为什么要对调

你倒是告诉我怎么搞啊 大神!!!!!!

网友C:
加一个中间量,m=a;a=b;b=a;不就好了

网友D:
程序里面把显示地址改一下就行,数据肯定是有变量保存的,你想显示在哪调用display的时候改一下就行。

网友E:
如果只是屏的话,你接线换过来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