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ED灯分俩组同时点亮。 求帮助

楼主(2019-11-20):
dalao们好,我刚来,我想问一下51单片机如何做到8个LED灯分左右俩组从中间向俩边(或者从俩边向中间)一起流水亮。

网友A:
8个灯用8个引脚,想让哪个亮就把哪个引脚置0,一次可以置0多个引脚。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表法,把每次要亮的弄成一个数组

网友C:
你试一下用for循环加while(1)来做

网友D: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table[]={0x7e,0xbd,0xdb,0xe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y;
        for(x=ms;x>0;x--)
                for(y=125;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for(i=0;i<4;i++)
                {
                        P1=table[i];
                        delay(500);
                }
                for(i=3;i>1;i--)
                {
                        P1=table[i-1];
                        delay(500);
                }
        }
}

网友E:
楼主啊:
把12345678的顺序改为45362718不就行了吗。难就只会12345678的排序吗?
实在不行,就做个呆事:按上面说的次序重排PCB板把第一个与第4个互换……

网友F:
给八个IO口从两侧向中间两个两个的上电,然后再复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个灯用8个引脚,想让哪个亮就把哪个引脚置0,一次可以置0多个引脚。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

网友G:
采用左右移函数 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