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汽车临时启动电源

楼主(2019-11-20):
自己车子太老了,汽车电瓶跟线路估计也老化了,停着3天不开就打不起火。也懒的去换电瓶,看马云家的搭电神器最差的也要100来块大洋,而且还挑车子用,大排量不用了,好的又贵。
研究了下在网上找找资料,了解了大概都不全面吧,算了先买配件干了再说吧。
我对电子电路是外行啊不过这东西应该不算复杂吧。就这样配件买好一顿操作还真搞成功了,不过其中出问题蛮多的这里就不写了,下面直接看参数跟配件吧,给内行帮我看看有没有改进的地方或者我这样做出来比马云家买的好吗。万分感谢,不令赐教,谢谢!
32650-12节3并4串=12V充满14.6V一共66000mah
保护板带过冲横压恒流35A瞬间600A
还有一块液晶小板是电压电量显示还带usb
方便手机充电
充电器是4串4A磷酸铁锂充电器,
电池组好的时候电量是80%的充了10分钟就满了,不知道完全没电到充满要多久。
电源夹子是买的现成的带反充保护过流保护650A的
这样的组合我想比买的任何搭电宝都要强吧6万多毫安容量600瞬间启动,这样组合启动小车SUV柴油车不在话下吧,启动工程车不知道行不行,
下面看图吧,第一次做样子难看点。
谢谢大家看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你是不是算错了?单节是几伏? 多少mAH ?
如果整个是66000mAH,根本就不是备用电源了,可以直接装到车上替换车的电池了。

楼主:
单节5500毫安配对好的,12节不就是66000毫安吗

楼主:
一节3.2V5500毫安支持大电流放电3到5c

网友B:
三併四串接法,容量只能算5500mAH*3=16500mAH=16.5AH@12V
因為您是串接4個成12V;這樣一組就是5500mAH@12V
共併有三組,所以5500mAH*3=16500mAH=16.5AH@12V

网友A:
楼上
coulomb
正确!而且,楼主你要查看电池的各参数:最大放电电流、最低放电电压,最大充电电流,最大充电电压,这些是最基础的,如果要严格,3并4串,你还要考虑各个电池的参数一致性;按照你3并4串的方式计算,最大放电电流是单电池最大放电X3,最大充电电流也是单个X3,最大充电电压是单个X4,最低放电电压是单个的最低X4、、、,,各数值不是单个的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併四串接法,容量只能算5500mAH*3=16500mAH=16.5AH@12V
因為您是串接4個成12V;這樣一組就是5500mAH@12V
...

理解,豁然开朗,并联增加容量串联增加电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确!而且,楼主你要查看电池的各参数:最大放电电流、最低放电电压,最大充电电流,最大充电电压,这 ...

我查了下单个32650电池最大放电15c70A这样是不是3并就是210A还是4串280A,然后充电器用4串磷酸铁锂4A充电器合理吗

网友C:
建议66000mAh写成66Ah,更不要写6万mAh,千万不要66000mA,显的专业点。电池容量计算是错误的,串联电池容量按单只的算,并联的容量相加。
感觉体积大了,X宝上正规厂的估计是大倍率放电电池,体积小巧,容量不是关键。我的一个用了3年了,可打火10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66000mAh写成66Ah,更不要写6万mAh,千万不要66000mA,显的专业点。电池容量计算是错误的,串联电池容 ...

恩,谢谢,这就是业余跟专业的区别啊自己做的体积也不算很大,一直放车上用吧

网友D:
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加   串连,容量不变电压增加,不是所有电池加起来的总容量,12并4串就可以达到你这个数的容量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单个32650电池最大放电15c70A这样是不是3并就是210A还是4串280A,然后充电器用4串磷酸铁锂4A充电 ...
我查了下单个32650电池最大放电15c70A这样是不是3并就是210A还是4串280A,然后充电器用4串磷酸铁锂4A充电器合理吗

感觉你还是没理解 串与并 的原理:
1. 串联,不管你串多少个,电压叠加,电流不变,还是单个的电流;
2. 并联,每并多一个,电流增加,电压不变!
3.先串再并,先并再串,理论上是一样的,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差别(如果所有电池参数一致,就没什么差别)

至于充电部分,不知道你的充电形式(恒流恒压?脉动?控制方式?),但不建议用这么大的电流充电,这样电池很快玩完,建议小电流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还是没理解 串与并 的原理:
1. 串联,不管你串多少个,电压叠加,电流不变,还是单个的电流 ...

非常感谢您,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第一次组装好车没电,搭一次就起来了,后来在没电去搭就怎么重复搭都启动不了车子,我以为是组装时候线不够粗现在换成16平方线,车没电的时候去试下,搭火两次都顺利启动,车子放几天,今天车没电又去搭怎么搭都又起不来了。电池电量,电压都是满的,那么我就疑惑了,到底问题出在那里,是先并跟后并有区别吗,还是实际容量不够呢,
我是先12节电池3个并好在串4组,如果先串要什么组装,迷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节5500毫安配对好的,12节不就是66000毫安吗

错,大错特错,你的66000ma是3.2V的,12伏的电压下容量只有17500ma了,咋学的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大错特错,你的66000ma是3.2V的,12伏的电压下容量只有17500ma了,咋学的你

哈哈,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我现在理解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第一次组装好车没电,搭一次就起来了,后来在没电去搭就怎 ...

你应该尝试给车上的老电池充电,如果车的电池完全不储电,放2天全跑光的情况下,或者完全坏了,你的备用电池一搭上去,等于是在给它充电,电压很快会被拉低,所以,备用电源启动不了车。先检查一下车载电池是什么情况。

买个100W的控制变压器,220V/12VX2,自己做个充电器给车载电池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尝试给车上的老电池充电,如果车的电池完全不储电,放2天全跑光的情况下,或者完全坏了,你的备用 ...

你说的完全对,哈哈感谢指导,谢谢

网友F:
并联增加容量串联增加电压

网友G(2020-02-13):
图5和图7是什么板子

网友H:
直接用一个电动车12v蓄电池不好吗。停三天就打不着火还不换电瓶,楼主下次停车停在坡顶上,想开车时找位兄弟推一下就行了,连电池都不需要了绿色环保!!!!

网友I(2020-06-30):
自动档的车也可以吗

网友J(2020-10-19):
引用 楼主:
单节5500毫安配对好的,12节不就是66000毫安吗

3节并联就是5500X3=16500毫安,哪来的66000毫安啊!

网友K:
3节日立电池串起来够了,5.3AH-60C放电

网友L:
   好像大家都是专家, 换过诸电池,不要省这点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