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单片机多路抢答器程序用中断方式实现是不是合理?

楼主(2019-11-20):
楼主最近在做这个题,但是参考了一轮网上的做法,似乎没有头绪。。

网友A:
扫描IO端口的电平状态就可以了,以人的速度按下按钮至少是要10mS的时间,如果晶振是12MHZ,对于12T单片机来说,至少有10万个指令的时间,如果是1T的单片机,那就有120万个指令的时间
那么多的时间,足以扫描很多个端口了
如果用中断,有50个选手呢?有多少个中断?还是要扩展外部电路?

网友B:
单片机多路抢答器的核心是按键检测,检测到一个按键按下,其他按键就无效,所以程序不复杂的用轮询和中断都可以

网友C:
合理,按键输入后产生中断,判断是哪个键引起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