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NRF2401无线抢答器

楼主(2019-11-20):
各位坛友大家好,这里分享一个NRF2401无线抢答器设计。前前后后大约弄了四五天终于设计完成。从论坛里下载了好几份NRF2401的源码,但是我自己用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之后从一位坛友分享的源码里面做了点修改实现了这款NRF2401一对一的数据传输。今天在这里分享出来整套的设计资料。感谢各位坛友分享的相关资料帮助我完成这款设计。这里提供本设计的功能演示观看地址。

51单片机NRF无线抢答器(哔哩哔哩视频演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76238487/

下图是资料包内容,有需要的坛友可以下载。

下面是发送端的原理图:

具体看NRF模块引脚

具体看NRF模块引脚

下面是接收端的原理图:

注意:原理图截图可能有点不清楚,各位有需要的坛友可以下载附件,里面有原理图工程。

如下是发送端main函数文件源码,其他文件源码不粘贴,需要的坛友可以下载资料包,里面有设计的发送端接收端完整源码工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uchar Data[]="0123456789";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0;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1;
sbit        CE            =P1^2;
sbit        CSN                =P1^5;        //
sbit        IRQ                =P1^3;
//************************************蜂明器***************************************************
sbit         LED=P2^0;
//***********************************发送缓冲区*********************************************
uchar TxBuf[32]=
{
        0x00,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R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define MAX_TX                  0x10  //达到最大发送次数中断
#define TX_OK                   0x20  //TX发送完成中断
#define RX_OK                   0x40  //接收到数据中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延时不能太短
}
/****************************************************************************************************/
/*函数:void SetTX_Mode(void)
/*功能:数据发送配置
/****************************************************************************************************/
void SetT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发送
        CE = 1;
        inerDelay_us(130);    //延时不能太短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u8 NRF24L01_TxPacket(u8 *txbuf)
//{
//        u8 sta;
//        CE=0;
//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32个字节
//         CE=1;//启动发送
//        while(IRQ!=0);//等待发送完成
//        sta=SPI_Read(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
//                SPI_RW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                return MAX_TX;
//        }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
//                return TX_OK;
//        }
//        return 0xff;//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u8 sta;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while(IRQ!=0);//等待发送完成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sta&MAX_TX)//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
                SPI_RW_Reg(FLUSH_TX,0xff);//清除TX FIFO寄存器
        }
        if(sta&TX_OK)//发送完成
        {
        }
}
//************************************主函数************************************************************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NRF自检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SPI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NRF24L01_TX_Mode(void)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道为40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CE=1;//CE为高,10us后启动发送
}

//启动NRF24L01发送一次数据
//txbuf:待发送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发送完成状况

void main(void)
{
        int count;
        uchar Key_Value;
        uchar i,sta=0;                                        //sta互锁控制标志
        while(NRF24L01_Check());                 //NRF自检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NRF发送数据
        Delay(6000);
        NRF24L01_TX_Mode();                                //设置NRF为发送模式
        while(1)
        {
                Key_Value=KEY_Scan(1);                //获取按键键值
                if(Key_Value!=0&&sta==0)        //修改有效值
                {
                        count=0;
                        sta=1;
                        TxBuf[0]=Key_Value;                //键值赋值给有效数据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发送NRF数据
                if(count>=20&&sta==1)                  //有效值清楚
                {
                        sta=0;
                        TxBuf[0]=0;                                //发送过后有效数据清零
                }
                Delay(1000);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NRF状态寄存器置位
                count++;
                LED=!LED;                                         //系统运行指示灯
        }
}

如下是接收端源码,在此贴出面main函数文件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ds130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

uchar Data[]="0123456789";
//****************************************NRF24L01端口定义***************************************
sbit         MISO        =P1^0;
sbit         MOSI        =P1^4;//
sbit        SCK            =P1^1;
sbit        CE            =P1^2;
sbit        CSN                =P1^5;        //
sbit        IRQ                =P1^3;
//************************************蜂明器***************************************************
sbit         BEEP=P2^0;
//*******************************************************************************************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uchars; uchar_ctr++) //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void NRF24L01_RX_Mode(void)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40);             //设置RF通信频率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f);//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 0x0f);//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CE = 1;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SPI_RW_Reg(FLUSH_RX,0xff);//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CE = 1;                         //SPI使能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主函数************************************************************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check_in_buf[5]={0x11,0x22,0x33,0x44,0x55};
        uchar check_out_buf[5]={0x00};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check_in_buf, 5);
        SPI_Read_Buf(READ_REG+TX_ADDR, check_out_buf, 5);
        if((check_out_buf[0] == 0x11)&&\
        (check_out_buf[1] == 0x22)&&\
        (check_out_buf[2] == 0x33)&&\
        (check_out_buf[3] == 0x44)&&\
        (check_out_buf[4] == 0x55))return 0;
        else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int count;
        uchar Key_Value;                //按键键值
        uchar RxBuf[32];                //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Buzzer_flag;                //控制标志位
        LcdInit();                                //LCD初始化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i');
    LcdWriteData('m');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while(NRF24L01_Check());//NRF模块自检
        NRF24L01_RX_Mode();                //设置NRF为接收模式
        Delay(6000);
        BEEP=0;
        while(1)
        {
                NRF24L01_RX_Mode();                //设置NRF为接收模式
            if(Buzzer_flag==1)            //开始状态下显示运行的时间
                {
                        LcdDisplay();
                }
                Key_Value = KEY_Scan(0);   //获取按键值
                if(Key_Value==1)
                {
                          LcdWriteCom(0x80+0x40+7);//清除player数据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LcdWriteData(' ');
                          Buzzer_flag++;
                          if(Buzzer_flag>=2) Buzzer_flag=0;         //控制标志位数值为0和1
                          if(Buzzer_flag==1)  //开始状态下控制蜂鸣器鸣叫一段时间
                          {
                                  count=0;
                                BEEP=1;
                      }
                }

                LcdWriteCom(0x80+0x40);
                switch(Buzzer_flag)        //屏幕提示运行状态
                {
                        case(0):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o'),
                                         LcdWriteData('p'),
                                         LcdWriteData(' ');break;
                        case(1): LcdWriteData('S'),
                                          LcdWriteData('t'),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r'),
                                         LcdWriteData('t');break;
                }
                LcdWriteCom(0x80+0x45);
                LcdWriteData(':');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Buzzer_flag==1)//NRF接收到数据
                {
                        if(RxBuf[0]!=0)        //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
                                Buzzer_flag=0;
                                LcdWriteCom(0x80+0x40+7);
                                LcdWriteData('P');
                                LcdWriteData('l');
                                LcdWriteData('a');
                                LcdWriteData('y');
                                LcdWriteData('e');
                                LcdWriteData('r');
                                switch(RxBuf[0]) //查询数据是哪位选手的
                                {
                                        case(1):LcdWriteData('1');break;

                                        case(2):LcdWriteData('2');break;

                                        case(3):LcdWriteData('3');break;

                                }
                        }
                }
                else{//无操作,构成语句规范
                }
                if(count>=5) BEEP=0;   //控制蜂鸣器停止鸣叫
                count++;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Delay(5000);
        }
}

需要资料的坛友了可以下载资料包,不喜勿喷,谢谢。

网友A:
问下楼主,多点控制,或者是一对多点怎样控制

网友B:
刚好有设计NRF2401的需求,也正好卡在编解码的问题上,感谢楼主分享,拜读!

网友C:
我用你的源程序显视频咋不显示

网友C:
你好,我用你的资料做了一个,可以用,不过我想加上位机显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2020-03-27):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你的资料做了一个,可以用,不过我想加上位机显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你好,你用上位机成功了吗

网友D:
有没有无线红外计数的?

网友E(2020-08-03):
我也写了一个,双向对等传输,实现半双工通讯。

网友F:
器件通信用汇编调试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