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模块问题求助论坛

楼主(2019-11-20):
OLED屏幕用的中景园0.96寸i2c通讯
这个屏幕模块仿真模板实例中有没有啊?
在实例中搜i2c搜到的接上去都是黑屏,,,板子上已经能用了。。。
有没有大神有文件或者知道实例在哪找啊呜呜呜
萌新会的太少呜呜呜

楼主:
留一下邮箱 1163082539@qq.com

网友A:
新手总是想仿真,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把仿真搞好,到实际电路中又有一堆问题........
你要先看好你的屏幕的驱动IC是什么,好像是有ssd1306和SSH1106两种驱动IC,驱动代码只有初始化的时候是不同的,其它都是一样的但一般是用SSD1306的,你去找一下别人的代码,主要是初始化部分的,然后,写个简单一点的程序,只显示一个字或者符号就可以了,只要是屏幕能按着你的意思去显示一个字,你就知道它显示的原理了
这OLED是没有字库的,一点字库都没有的.不像常用的12864最少是有个英文字库,显示的方法只能是在正常的初始化之后扫描显示
我这有一个SH1106的数据手册,我自己机翻了一部分,你去网找一下你对应IC的初始化程序,然后再看一下数据手册
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来,不要着急着要一下子能搞好,慢慢来就可以 SH1106

网友B:
在Proteus 8 中搜索SSD1306或OLED有4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