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切割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21):
按选择对象切割板子的时候出现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板框线。

楼主:
我傻了,忘记选中所有边框了

网友B:
错误提示内容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could no find board outline using peimitives centerline due to the following error.
atleast 2 connected tracks/arcs or full circle required.

网友C:
缺少线框,绘制一个board line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