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进行一个主机对对多个从机广播

楼主(2019-11-21):
现在采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作为主机,其余六块作为从机! 主机以广播的方式发送数组数据,其中包括帧头+地址+命令+帧尾共四个字节,而且是不断发送! 在串口助手上可以看到对应的输出。
  问题来了,我现在从机需要接受数据并且用接受到的地址与自身比对,成功就执行接受到的数组数据的第三位命令位对应的命令。 这个就是没有成功。不知道坛友们有没好的方法?

急用,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从机接收端要识别接收,比如一帧数据为:55 01 02 aa ,  55 和AA是头尾,串口接收时丛55开始才放到数组第一个位置,依次接收到最后AA就是一帧数据。开始不是55 的直接退出不接收这样就避免收到错误的数据。

网友B:
看上去理论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实际操作会不会哪步出现问题,排查一下啊,从机仿真看一下接收到没有

网友C:
主机发送成功了?在串口助手上能够监控到数据了?以上都成功了,那么从机有成功收到数据么?如果有,那么就是你的程序处理报文的问题了。

网友D:
1、首先,你试试一对一通信能不能正确接收
2、如果只接收理论上是可以的
3、如果从机还需要发送,如果直接把TX RX并在了主机上,这样应该不行,你从机的TX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E:
1、多机通讯采用 RS485 方式
2、先把一对一的调试好
3、在扩展到6个分机
4、给你看一个 20 点485通讯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7071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接收端要识别接收,比如一帧数据为:55 01 02 aa ,  55 和AA是头尾,串口接收时丛55开始才放到数组第一 ...
uchar add=0;
uchar dis[]={0xAA,addr1,0x01,0xFF};

/*****主程序*****/
void main()
{
                        int i;
      Uart_Init();
           while(1)
                        {
                                for(i=0;i<4;i++)
                                {
                                        SBUF=dis[i];
                                        while(!TI); //等特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delayms(500);
                        }
}

//从机
void main()
{
          int tem;
    uchar Data[4],t;
    Uart_Init();
while(1)
{
        //在串口助手检测程序有没运行
        tem++;
        if(tem%10000==0) {
                         SBUF = 0X00;
    while(!TI);//当写下这句的时候,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在写TI = 0;这句了,不然进入中断函数将TI清零之后,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这里
    TI = 0;       //在这里将TI清零
   SM2=0;
        }
        //接收数据
        for(t=0;t<4;t++)
        {
                Data[t]=SBUF;
                while(!RI);
                RI=0;
                if(SBUF==0XFF) {
                        SM2=1;
                        t=0;
                }
                        }
        if(Data[0]==0xAA)
        {
         SBUF = 0X11;
    while(!TI);//当写下这句的时候,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在写TI = 0;这句了,不然进入中断函数将TI清零之后,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这里
    TI = 0;       //在这里将TI清零
        }

}

楼主:
//从机 void main() {           int tem;     uchar Data[4],t;     Uart_Init(); while(1) {         //在串口助手检测程序有没运行         tem++;                 if(tem%10000==0) {                          SBUF = 0X00;      while(!TI);//当写下这句的时候,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在写TI = 0;这句了,不然进入中断函数将TI清零之后,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这里     TI = 0;       //在这里将TI清零    SM2=0;           }                             //接收数据         for(t=0;t<4;t++)         {                 Data[t]=SBUF;                 while(!RI);                 RI=0;                 if(SBUF==0XFF) {                         SM2=1;                         t=0;                 }                         }         if(Data[0]==0xAA)         {          SBUF = 0X11;     while(!TI);//当写下这句的时候,就不要在中断函数里面在写TI = 0;这句了,不然进入中断函数将TI清零之后,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这里     TI = 0;       //在这里将TI清零         }  }

楼主:
//主机 uchar add=0; uchar dis[]={0xAA,addr1,0x01,0xFF};  /*****主程序*****/ void main() {                         int i;       Uart_Init();            while(1)                         {                                 for(i=0;i<4;i++)                                 {                                         SBUF=dis[i];                                         while(!TI); //等特数据传送                                         TI=0;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delayms(500);                         } }

楼主:
现在卡在从机的接受数据上,在编写好接受程序之后,我试着用串口助手去发送0XAA 看是否有反应,结果一动不动。

楼主:
主机发送的数组数据

主机发送的数组数据
这是主机给串口发送的数组数据,但是从机是否接受到 或者接受是否正确就无法考证。现在试着用PC端的RX TX 和主机的RX TX 并  然后 连到一个从机的TX RX上面, 结果,还是没有反应,大神们,还有其他的测试思路?

网友A:
void UART1_RX (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
    {
      RI = 0;

                if(SBUF==0x55)        RX1_Cnt = 0;
        RX1_Buffer0[RX1_Cnt] = SBUF;

        if(++RX1_Cnt >= 5)
                                        {
                                                RX1_Cnt = 0;

                                  }

    }

    if(TI)

    {
    TI = 0;
                busy=0;
    }

}

void  dataCompare( )
{
if(((RX1_Buffer0[0] ==0x55)&&(RX1_Buffer0[4] ==0xaa))&&(
                  (RX1_Buffer0[1]==地址)))

  {
   数据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