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3的问题

楼主(2019-11-21):
在进行通信时,第一次主机向丛机发送数据的时候地址只判断一次,但是之后再判断就要进行两次地址判断(有时候是连续两次进行判断,有时候又是判断一次卡主再按一下地址按键就判断完进入待发送数据)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 P0

sbit LED1 = P3^3;
sbit LED2 = P3^4;
sbit MCU1 = P2^0;
sbit MCU2 = P2^1;
sbit rs485dir = P3^2;

uchar x,b;
uchar dz[] =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uchar code 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keyscan();
void delay(uint t);
void init();

uchar keyscan()          //键盘处理函数
{
        uchar a,c;
        KEY=0x0f;               //键盘口置00001111
        if(KEY!=0x0f)      //查询键口值是否变化
        {
                delay(20);       //去抖
                if(KEY!=0x0f)    //        有键按下
                {
                        a=KEY;       //键值放在寄存器a中
                }
                 KEY=0xf0;                //将键盘口置11110000
                 c=KEY;         //将第二次取得值放入寄存器c中
                 a=a|c;         //将两个数据融合
                 switch(a)      //对比数据值
                 {
                         case  0xee  :  b=0;break;
                        case  0xde  :  b=1;break;
                        case  0xbe  :  b=2;break;
                        case  0x7e  :  b=3;break;
                        case  0xed  :  b=4;break;
                        case  0xdd  :  b=5;break;
                        case  0xbd  :  b=6;break;
                        case  0x7d  :  b=7;break;
                        case  0xeb  :  b=8;break;
                        case  0xdb  :  b=9;break;
                        case  0xbb  :  b=10;break;
                        case  0x7b  :  b=11;break;
                        case  0xe7  :  b=12;break;
                        case  0xd7  :  b=13;break;
                        case  0xb7  :  b=14;break;
                        case  0x77  :  b=15;break;
                        default:break;   //键值错误处理
                 }
        }
        return(b);   //将b作为返回值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i,j;
        for(i=0;i<120;i++)
                for(j=0;j<t;j++);
}

void 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d0;
        PCON = 0x00;
        TR1 = 1;
        rs485dir = 1;
        EA = 1;
//        ES = 1;
        MCU1 = 1;
        MCU2 = 1;
        KEY = 0x0f;
}

void main()
{
        uchar ADDR;
        uchar temp;
        init();
        while(1)
        {
                P1 = 0XBF;
                temp++;
                while(temp!=ADDR)
                {
                        LED1 = 1;
                        LED2 = 1;
                        TI = 0;
                        TB8 = 1;
                        rs485dir = 1;
                        delay(20);
                        while(!(MCU1^MCU2));
                        if(MCU1==0)
                        {
                                delay(50);
                                if(MCU1==1)
                                ADDR = dz[0];
                        }
                        if(MCU2==0)
                        {
                                delay(50);
                                if(MCU1==1)
                                ADDR = dz[1];
                        }
                        SBUF = ADDR;
                        while(!TI);
                        TI = 0;
                        rs485dir = 0;
                        delay(20);
                        LED1 = 0;
                        LED2 = 1;
                        P1 = tab[ADDR];
                        delay(20);
                        while(!RI);
                        temp = SBUF;
                        RI = 0;
                        delay(20);
                }
                P1 = 0x40;
                rs485dir = 1;
                TB8 = 0;
                delay(10);
                while(KEY==0x0f);
                keyscan();
                SBUF = tab;
                while(!TI);
                TI = 0;
                P1 = 0xa4;
                LED1 = 0;
                LED2 = 1;
        }
}

网友A:
画出流程图,先在逻辑上走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流程图,先在逻辑上走通。

这逻辑没问题啊

网友A:
问题就出在你画不出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