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模块定制能打样不

楼主(2019-11-21):
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不可能大批量的要,上图请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如果没有通用LCD成品可用,那只能定制。按图片所示尺寸的LCD,打样一般几百元。

楼主:
哪里能做?成品搞好打样才几百元?通讯协议啥都不需要我问了吧,样品寄过去就可以?

网友B:
沙发说的是,我自己定制过,800元。自己画图,LCD屏的厂会搞定。

楼主:
那个宝上吗?给个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能做?成品搞好打样才几百元?通讯协议啥都不需要我问了吧,样品寄过去就可以?

这种段式屏的驱动芯片都是常见的通用两线或三线串行芯片,厂家会提供基本的测试程序。如果显示内容笔段少可以不用带驱动芯片,直接用类似动态驱动数码管的方式自己写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段式屏的驱动芯片都是常见的通用两线或三线串行芯片,厂家会提供基本的测试程序。如果显示内容笔段少 ...

你好,像这种屏我要做成一样的,因为我要抄的主板用复制的程序,所以这个屏都要跟原先的匹配才行,这屏的大概价格能知道吗?起订量都是多少什么价位,我手上只有样品

楼主:
我啥也不懂,想把这个产品搞出来,程序在别人手里,BOM标有一份,屏是定制的,互感器也是定制的,这两块难搞,能加个微信或者留个手机号沟通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