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实现交流220V转直流220V,用来驱动一个电机

楼主(2019-11-21):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用整流桥加大电容滤波吗

网友B:
整流一下就可以了吧,220V直流电机?

网友C:
交流220V桥式整流就是直流220V(有效值),加电容滤波就成直流310V了。

网友D:
需不需要隔离?电压是否需要稳定的220V或者允许波动范围?功率或者电流多大?这些都必须交代清楚。

网友E:
整流桥+电解电容,但是这样一来,电压可就不是220V了,就是220*1.414=311V了,面包机电机就是这样驱动。

网友F:
这是电子技术的范畴。
用整流桥来实现。常用可控硅技术处理。

网友G:
用大功率整流桥整流

网友H:
晶闸管加滤波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