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多通道同时使用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9-11-21):
请问STC8A单片机多通道使用怎么切换达使用,我只会该单通道使用的程序,两个通道同时使用不会更改  请问怎么改
#include
#include  // _nop_()function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clude "DELAY.h"

#define VCC  2.5
#define Tstop2  1400      //刹车温度2
#define Tstop1  1400     //刹车温度1
#define T       1400        //目标温度
#define T_poor  20          //目标温度差
#define Tmax    1500      //最大温度
#define TAlert  1540     //警戒温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240000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define ADC_CHANNEL0          0x00            //转换通道P1.0
#define ADC_CHANNEL1          0x01            //转换通道P1.1
#define ADC_CHANNEL2          0x02            //转换通道P1.2
#define ADC_CHANNEL3          0x03            //转换通道P1.3
#define ADC_CHANNEL4          0x04            //转换通道P1.4
#define ADC_CHANNEL5          0x05            //转换通道P1.5
#define ADC_CHANNEL6          0x06            //转换通道P1.6
#define ADC_CHANNEL7          0x07            //转换通道P1.7
#define ADC_CHANNEL8          0x08            //转换通道P0.0
#define ADC_CHANNEL9          0x09            //转换通道P0.1
#define ADC_CHANNEL10         0x0a            //转换通道P0.2
#define ADC_CHANNEL11         0x0b            //转换通道P0.3
#define ADC_CHANNEL12         0x0c            //转换通道P0.4
#define ADC_CHANNEL13         0x0d            //转换通道P0.5
#define ADC_CHANNEL14         0x0e            //转换通道P0.6

sbit TEMP1 = P0^2; //控制1
sbit TEMP2 = P4^3; //控制2
sbit TEMP3 = P0^3; //控制3

float code RTD_TAB_PT100[] =
{
  88.04,87.64,87.24,86.84,86.44,86.04,85.63,85.23,84.83,84.43, //-30
        92.04,91.64,91.24,90.84,90.44,90.04,89.64,89.24,88.84,88.44, //-20
        98.03,95.63,95.23,94.83,94.43,94.03,93.63,93.24,92.84,92.44, //-10
        100.00,99.60,99.21,98.81,98.41,98.01,97.62,97.22,96.82,96.42, //-0
        100.00,100.40,100.79,101.19,101.59,101.98,102.38,102.78,103.17,103.57, //0
  103.96,104.36,104.75,105.15,105.54,105.94,106.33,106.73,107.12,107.52, //10
        107.91,108.31,108.70,109.10,109.49,109.88,110.28,110.67,111.07,111.46, //20
        111.85,112.25,112.64,113.03,113.43,113.82,114.21,114.60,115.00,115.39, //30
        115.78,116.17,116.57,116.96,117.35,117.74,118.13,118.52,118.91,119.31, //40
        119.70,120.09,120.48,120.87,121.26,121.65,122.04,122.43,122.82,123.21, //50
        123.60,123.99,124.38,124.77,125.16,125.55,125.94,126.33,126.72,127.10, //60
};

U32 AD_value;

////PT100温度采集
//unsigned char xdata  ADC1;//外部温度1
//unsigned char xdata  ADC2;//外部温度2
//unsigned char xdata  ADC3;//油温度

/**********************初始化串口******************************/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24.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8F;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I=1;
}

//-----------------------------------------
//ADC初始化程序
//
//-----------------------------------------
void ADC_INI()
{
    P1M0 = 0xff;                                //设置P1为ADC口
    P1M1 = 0x00;
   // ADC_CONTR |= 0x03;                                                                                                    //切换AD通道,03为  P1.3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EADC = 1;                                   //使能ADC中断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

//-----------------------------------------
//AD中断服务程序
//
//-----------------------------------------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using 1
{
  static U32 accumulator = 0;//AD采集数值累加
  static U16 measurements = 20;//数据值平均次数

  U32 result = 0;  //平均值结果

  EA = 0;//20190121
        ADC_CONTR|= 0x03;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ADCCFG = 0x20;                              //设置结果右对齐
  ACC = ADC_RES;                              //A[3:0]存储ADC的12位结果的高4位,A[7:4]为0
  B = ADC_RESL;                               //B存储ADC的12位结果的低8位

  accumulator += ACC * 256 + B;                // Add most recent sample
  measurements--;

  if (measurements == 0)
    {
     measurements = 20;//平均值滤波======================
     result = accumulator / measurements;
     accumulator = 0;        //=================================
     AD_value =  result ;
                }
        EA = 1;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float  Vin3,T0,AD3;//,//Vin2;
//  uint AD3=0;
//        uint T0=0;

  uint AD2= 100;

//使用内部高精度晶振  ----------------------------------------------------
  P_SW2 = P_SW2 | 0x80;  //访问扩展SFR时,要将P_SW2的高位置 1, EAXFR = 1
  CKSEL = 0x00;//使用内部高精度晶振
  CLKDIV = 0x00;//时钟不分频  默认是4分频即:CLKDIV = 0x04;
  while (1) //等待晶振稳定*************
    {
     if ((IRC24MCR & 0x01) == 1)
       {
       IRC24MCR = IRC24MCR |0x80;
       break;
       }
     } //******************************
  P_SW2 = P_SW2 & 0x7F;
//-------------------------------------------------------------------------

  UartInit();
        ADC_INI();
        TEMP1= 0;
  TEMP2= 0;
        TEMP3= 0;   //控制端置0

        EA = 1;

  while(1)
                {

                AD3 = AD_value;
    Vin3 =  AD3;   //输出通道3的电压值
                T0 = Vin3;

                }
}

网友A:
STC8A8K16S4A12有8个ADC通道,但内部AD转换器只有1个(其它品牌也基本如此),通过开关选通某通道转换。不可能多通道同时转换,而是分时转换。由于转换速度很快,可以理解为同时转换。

网友B:
多通道不用怕,就当成单通道来写!
关键是协议,你可以在协议上做文章,各机下载的数据,有取有舍,协议规定是自己的就取,不是自己的就舍,也就OK了。
当然其中有此技巧,你要看书,看多机通讯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