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修改下单片机定时程序

楼主(2019-11-21):
做了一个二路红外监控程序,利用红外开关判断信号,每一路红外开关有信号时该路继电器接通5分钟后自动停止,5分钟内红外信号消失继电器也自动断开停止,二路独立,这部分测试工作正常,现在加上一段自动定时自启功能:二个继电器都断开后开始计时,60分钟后后如果继电器都没有接通信号,继电器自动接通,5分钟后又自动停止,如果在定时自启过程中又有红外信号,程序恢复自动判断状态,如此循环反复,但这部分功能却实现不了,程序错在哪儿,一时找不出原因,请高手师傅指教修改一下,谢谢!!

附单片机原程序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iR1=P1^3;
sbit iR2=P1^4;
sbit Relay1=P1^0;
sbit Relay2=P1^1;
bit flag_1=0,flag_2=0;
u16 temp_1,temp_2,temp_3;
/***********************************************
定时函数
************************************************/
void Timer0Init()//50ms@12.000MHz
{
        TMOD= 0x01;
        TL0 = 0xB0;
        TH0 = 0x3C;
        TR0 = 1;
        EA=1;
        ET0=1;
}
/***********************************************
红外开关扫描程序
************************************************/
void iRscan()
{
        static bit iR_sign1=0;
        static bit iR_sign2=0;
        if(iR1==1)
         {
                 if(iR_sign1==0)
                {
                         iR_sign1=1;
                         temp_1=0;
                         flag_1=1;
                         Relay1=1;
                }
         }
         else
        {
                 iR_sign1=0;
                 Relay1=0;
        }

         if(iR2==1)
         {
                 if(iR_sign2==0)
                {
                         iR_sign2=1;
                         temp_2=0;
                         flag_2=1;
                         Relay2=1;
                }
         }
         else
        {
                 iR_sign2=0;
                 Relay2=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Rscan();
        }
}
/***********************************************
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0ms@12.000MHz
{
        TL0 = 0xB0;
        TH0 = 0x3C;
        if(flag_1==1)
         {
                 temp_1++;
                 if(temp_1>=(20*60)*5)
                {
                         flag_1=0;
                         Relay1=0;
                }
         }

         if(flag_2==1)
         {
                 temp_2++;
                 if(temp_2>=(20*60)*5)
                {
                         flag_2=0;
                         Relay2=0;

                }
         }
/****以下为1小时后定时自启,但功能实现不了,程序错在哪?
******/
          if(flag_1==0&&flag_2==0)
         {
                 temp_3++;
                 if(temp_3>=(20*60)*60)
                {
                         flag_1=1;
                         Relay1=1;
                         flag_2=1;
                         Relay2=1;
                                    }
         }
                   if(flag_1==1&&flag_2==1)
         {
                 temp_3++;
                 if(temp_3>=(20*60)*5)
                {
                         flag_1=0;
                         Relay1=0;
                         flag_2=0;
                         Relay2=0;
                                    }
         }
}

网友A:
先画出流程图,走通流程后再写程序。

网友B:
Relay1在中断里面和iRscan()里面都有赋值,而flag_1怎么样呢?自己看!
管脚与运行标志分不清.....

画个简单图,自己分析一下。

管脚一标志 怎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