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C 51单片机开发板外接12864无字库液晶

楼主(2019-11-21):
求助,自己买了一块12864无字库液晶插在开发板上调节12864可调电阻对比度丝毫没有变化,网上搜集的资料都说要外接一个可调电阻,但不知道怎么接。程序如下,请论坛里的大佬看看有没有错误,万分感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row 0xC0
#define lcdpage 0xb8
#define lcdcolumn 0x40
#define c_page_max 0x08
#define c_column_max 0x40
#define bus P0
sbit RST = P2^5;
sbit EN = P3^4;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CS1 = P3^7;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
        for(y = 110;y > 0;y --);
}
void delayus(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
        for(y = 110; y > 0;y --);
}
void ScreenChoose(uchar CS)
{
        if(CS == 0)CS1 = 1;
        else CS1 = 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S = 0;
        RW = 0;
        P0 = cmd;
        delayus(10);
        EN = 1;
        EN = 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RS = 1;
        RW = 0;
        P0 = dat;
        delayus(10);
        EN = 1;#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P0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
        for(y = 110;y > 0;y --);
}
sbit RW = P3^6;
sbit RS = P3^5;
sbit EN = P3^4;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CS1 = P3^7;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W = 0;
        RS = 0;
        EN = 0;
        P0 = cmd;
        delayms(5);
        EN = 1;
        delayms(5);
        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e)
{
        RS = 1;
        RW = 0;
        EN = 0;
        P0 = date;
        delayms(5);
        EN = 1;
        delayms(5);
        EN = 0;
}
uchar code picture[]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Photo[]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lcd_init()
{
        CS1 = 1;
        write_cmd(0x3f);
        write_cmd(0xC0);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06);
}
void photodisplay(uchar *bmp)
{
  uchar p,z;
  write_dat(0x34);
  for(p=0;p<32;p++)
  {
    write_dat(0x80+p);
    write_dat(0x80);
    for(p=0;p<16;p++)
                        write_dat(*bmp++);
    delayms(1);
  }

  for(z=0;z<32;z++)
  {
    write_dat(0x80+z);
    write_dat(0x88);
    for(p=0;p<16;p++)
                        write_dat(*bmp++);
                delayms(1);
  }
  write_cmd(0x36);
}

void main()
{
        dula = 0;
        wela = 0;
        lcd_init();
        while(1)
        {
                photodisplay(Photo);
                delayms(1000);
                write_cmd(0x3f);
                write_cmd(0x01);

                photodisplay(picture);
                delayms(1000);
                write_cmd(0x3f);
                write_cmd(0x01);
        }
}EN = 0;
}

网友A:
先看LCD的说明!!

网友B:
看硬件手册。
1、需外接可调电阻,如何接什么参数的电阻,看手册;
2、电调的,通过指令操作,如何实现要看手册;
3、不提供调节功能的,也需要看手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