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蓝牙智能车

楼主(2019-11-21):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1602**I/O口******************/
sbit rs = P1^1;
sbit lcden = P3^3;   //外部中断入口
sbit state = P0^7;   //1说明液晶繁忙
/*********模式选择端口************/
sbit key = P2^4;
/***************超声波**I/O口******************/
sbit trig = P1^0;
sbit echo = P3^2;
/******************寻迹IO口声明********************/
/*白线为0,黑线为1*/
sbit trace1 = P3^5;     /*1路*/
sbit trace2 = P2^5;     /*2路*/
sbit trace3 = P2^6;     /*3路*/
/***************测试灯**I/O口******************/
sbit led = P2^0;
/*****************电机驱动**IO口*****************/
/*使能端*/
sbit em1 = P1^4;        //左后
sbit em2 = P1^7;        //右后
sbit em3 = P2^7;        //右前
sbit em4 = P2^3;        //左前
/*电机口*/
sbit in1 = P1^2;        //左后
sbit in2 = P1^3;
sbit in3 = P1^5;        //右后
sbit in4 = P1^6;
sbit in5 = P3^6;        //右前
sbit in6 = P3^7;
sbit in7 = P2^1;        //左前
sbit in8 = P2^2;

/***************定义全局变量******************/
uchar table1[] = "Distance:";     //1602显示
uchar table2[] = "cm";
uchar table3[] = "Tracing";
uchar flag_ula;               //超声波接收标志
float distance;               //计算距离
uchar bluetoothdata;          //接受蓝牙串口数据
/****************函数声明******************/
void Reverse();
void Stop();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ycle   15
#define cycle1  100
/***********************延时类函数***********************/
/*毫秒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a, b;
    for(a = x; a > 0; a--)
        for(b = 110; b > 0; b--);
}
/*微妙延时*/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
            _nop_();
        }
        while(--j);
      }
      while(--i);
}
/***************初始化中断************/
void  init_T0()
{
    TMOD = 0x20;
    TH0 = 0;
    TL0 = 0;
    EA = 1;
    IT0 = 1;       //外部0中断的中断方式为:下降沿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SCON = 0x50;